[经验分享] 笙泉8051单片机Wake Up方式

楼主(2023-03-12):
Wake up有两种方式。
一、直接用RST这只脚对8051做Reset,此时8051会重新执行您的程序。

二、使用External Interrupt(INT0 or INT1)来唤醒,使用外部中断来唤醒时需将EA 及 EX0 or EX1做Enable。

例如您使用INT0的话就将IE = 0x81 ,用INT1的话就将 IE = 0x84。

楼主:
单片机可以进入休眠模式,主要是为了降低功耗,增加续航,比如电池供电的情况,wake-up可以将休眠模式的单片机唤醒

网友A:
Wake up的两种方式讲解的很透彻,笙泉MCU整体配置也很简单

网友B:
Wake up一般使用外部中断进行唤醒

网友C:
笙泉8051单片机Wake Up学习到了

网友D:
Wake up唤醒机制挺好用的,简单易懂

网友E:
低功耗MCU经常用到,唤醒机制是也很多,根据不同特色进行选择,建议使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