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51编译器区分位地址和字节地址

楼主(2023-03-12):
C51编译器如何区分位地址和字节地址?

其实是靠预定义实现的,比如:sfr P0 = 0x80; sbit P0_0 = 0x80;前者声明了P0端口地址位于0x80,后者说明了P0端口的bit0,即P0.0位于位地址空间0x80处。这2个0x80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靠关键字sfr和sbit来区别。这样当程序被编译时,编译器会依此编译成相应的汇编语言。例如:
C51语句: P0 = 1;
P0声明为sfr,因此编译成:mov 80h,01h,将把0x01数据送入0x80单元,由于0x80单元物理上对应P0端口,因此,P0.0脚将输出高电平(其实是呈现高阻态,P0口独有的),其他.1-.7脚输出低电平。
C51语句: P0_0 = 1;
P0_0声明为sbit,因此编译成:setb 80h,这将把位地址空间的0x80地址的bit的值置1。这个位正是P0口的bit0,执行后,P0.0将输出高阻态。而P0.1-.7不会变化。

网友A(2023-11-12):
靠预定义实现的

网友B:
编译器会依此编译成相应的汇编语言。

网友C(2025-08-30):
51 编译器通过存储区和寻址方式区分位地址与字节地址。位地址位于 20H-2FH 字节地址的位(00H-7FH)及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可位寻址的位;字节地址为整个存储空间地址。访问时,位操作指令(如 SETB)操作位地址,字节操作指令(如 MOV)操作字节地址,编译器会根据指令自动识别寻址类型。

网友D:
51 编译器通过存储区和寻址方式区分位地址与字节地址。位地址位于 20H-2FH 字节地址的位(00H-7FH)及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可位寻址的位,用 bit 关键字定义。字节地址对应整个存储单元,用 sfr/sfr16 定义。访问时,位操作指令针对位地址,字节操作指令针对字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