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或者GD32通过timer0中断动态更新死区值

楼主(2023-03-12):
如题,ST32或者GD32可以通过timer0中断中修改DTCFG〔7:0〕的值实现两个互补信号占空比渐增最后达到接近50%吗,我现在还在尝试在中断中修改DTCFG〔7:0〕值,但不仅无法改变死区,连本来可以发出pwm波都发不出了。

网友A(2023-04-23):
估计是不行的吧,还有建议使用普通定时器比较好

网友B:
话说ST的不是有关于互补PWM的例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