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的过载保护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这里讲明白些。1:比如设计16.8V 2A 的电源, 输出超过33.6W 一定值之后, 比如35W ,这时候电源保护,就是断掉输出。
我的理解是,这个过载的保护是根据的原边的电流过了才进行保护的(以下边这个图纸的使用情况来说,当然不同电路要因情况不同)
2:
我有做了个反激的电源,IC用的CR6842。找了个表格做的自动计算 , 也自己算了下,也看了点东西 。还是自身不够硬。

因为我这里是加载加到2.3A了还没保护,想到了应该是因为限流没到,IPK 的峰值我算的是1.35A 这样。 并且我的检测电阻我是留的余量过大的问题。
这颗的限流 是0.76V 。

这里来请教一下问题,验证想法,家里折腾还没弄个灯泡串联保护,就一个调压器 ,炸一下还是比较心慌慌的。
3:下边是图纸和变压器的参数。

网友A(2023-03-13):
方法多种。我买的电源板,通常用“电阻采样+LM358”来检测,然后与稳压一起控制PC817。也有用专门的IC处理过载与稳压的。

网友B(点评):
专门的IC有了解吗?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只用过AP4313。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有时间我了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