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关于HT42B564的用法

楼主(2023-03-13):
话说,HT42B564以HID方式做串口转HID,有什么意义吗?一般带USB的芯片不都是能实现HID功能吗?有点搞不懂不知道这芯片的用途在哪儿

网友A:
一般带USB的芯片当然可实现 HID USB,但一般带有USB的MCU之程序空间及资源都不会太小,所以价格相对也高档

若你开发的产品上原用的那颗主芯片之USB介面已用光或无USB介面 ,但又想连接上位机,因为上位机USB接口较容易取得,此时 HT42B564-x 这种低成本的桥接芯片就发挥得上,主要功能就是帮你的装置扩充出一个 USB 接口。

网友B:
优势就在成本上呗,免驱USB HID芯片

网友C:
其实说白了   就是这个芯片是能实现 HID USB的低配芯片了是吧

网友D:
请问这种低成本的桥接芯片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大吗

网友E: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为了最大可能的降低成本

网友F:
那么这种桥接芯片和单片机之间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G:
串口转HID的这种方式 会不会限制数据的传输速度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串口转HID的这种方式 会不会限制数据的传输速度呢

我觉得会降低 但是既然想减少成本 那就不能过分追求品质了

网友I:
优势在于可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