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合泰家的模拟IC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3-03-14):
合泰家的模拟IC效果怎么样?大家用过的来聊聊啊

网友A:
为什么要使用模拟iic呢

网友B:
模拟IIc总线如何设置总线传输速率

网友C:
如何降低io 模拟iic的速度

网友D:
IIC使用模拟I0口,能用DMA来处理吗?

网友E:
模拟IIC是需要了解IIC的协议,自己通过时序图去模仿那种协议实现的。

网友F:
模拟iic需要cpu运算

网友G:
硬件IIC用法比较复杂,模拟IIC的流程更清楚一些。

网友H:
模拟IIC可以在任何管脚上

网友I:
2有硬件IIC,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网友J:
软件模拟IIC还是使用硬件IIC,哪个更好

网友K:
为什么热衷于软件模拟IIC,SPI端口?

网友L:
硬件IIC速度比模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