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图中电路图的原理和作用

楼主(2023-03-13):
图中电路图的原理和作用?示波器中绿色波形为输入,红色波形为输出。

输入波形为:1khz方波,高电平5V,低电平0V,占空比:50%

谢谢各位大佬!

学习了谢谢

网友A:
不就是一个多谐振荡器吗,固定占空比,可控

网友B:
门控多谐振荡器

网友C:
你把示波器时基调到100US或更低,然后分别改变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的值,原理你自己就看见了。

网友D:
就是个多谐振荡器,还有什么可以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