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分享)CW32定时器及其中断介绍

楼主(2023-03-13):
以CW32L083为例,其定时器分为6种:

基本定时器:CW32L083 内部集成 3 个基本定时器 (BTIM),每个 BTIM 完全独立且功能完全相同,各包含一个 16bit 自动重装 载计数器并由一个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BTIM 支持定时器模式、计数器模式、触发启动模式和门控模式 4 种工作模式,支持溢出事件触发中断请求和 DMA 请求。得益于对触发信号的精细处理设计,使得 BTIM 可以由硬件自 动执行触发信号的滤波操作,还能令触发事件产生中断和 DMA 请求。

低功耗定时器:CW32L083 内部集成 1 个 16 位低功耗定时器(LPTIM),可以以很低的功耗实现定时或对外部脉冲计数的功能。通过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触发信号,可以实现系统低功耗休眠时将MCU唤醒的功能。LPTIM 内部具有一个比较寄存器,可实现比较输出和 PWM 输出,并可以控制输出波形的极性。此外,LPTIM 还可以与正交编码器连接,自动 实现递增计数和递减计数。

通用定时器:CW32L083 内部集成 4 个通用定时器(GTIM),每个 GTIM 完全独立且功能完全相同,各包含一个16bit 自动重 装载计数器并由一个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GTIM 支持定时器模式、计数器模式、触发启动模式和门控模式 4 种基本工作模式,每组带4 路独立的捕获 / 比较通道,可以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输入捕获)或者产生输出波形(输出比较和 PWM)。

高级定时器:高级定时器 (ATIM) 由一个 16 位的自动重载计数器和 7 个比较单元组成,并由一个可编程的预分频器驱动。ATIM 支持 6 个独立的捕获 / 比较通道,可实现 6 路独立 PWM 输出或 3 对互补 PWM 输出或对 6 路输入进行捕获。可 用于基本的定时 / 计数、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和周期、产生输出波形(PWM、单脉冲、插入死区时间的互补 PWM 等)。

独立看门狗定时器 (IWDT):CW32L083 内部集成独立看门狗定时器 (IWDT),使用专门的内部 RC 时钟源 RC10K,可避免运行时受到外部因素 影响。一旦启动 IWDT,用户需要在规定时间间隔内对 IWDT 的计数器进行重载,否则计数器溢出会触发复位或 产生中断信号。IWDT 启动后,可停止计数。可选择在深度休眠模式下 IWDT 保持运行或暂停计数。专门设置的键值寄存器,可以锁定 IWDT 的关键寄存器,防止寄存器被意外修改。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WWDT):CW32L083 内部集成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WWDT),用户需要在设定的时间窗口内进行刷新,否则将触发系统复位。WWDT 通常被用来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防止由外部干扰或未知条件造成应用程序的执行异常, 导致发生系统故障。

楼主:
CW32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中断是由CW32中的定时器引起的中断,所谓中断就是程序正常顺序执行的时候,出现了突发事件,CPU停止当前的程序的执行,转去处理突发事件,处理完毕后又返回原程序被中断的位置继续执行。

CW32定时器中断源

定时器主要中断源包括如下:
基本定时器(BTIM): 计数器(ARR/TOP)溢出中断、计数器触发中断。
低功耗定时器(LPTIM): 计数方向反向中断、ARR更新完成中断、比较寄存器更新完成中断、计数器触发中断、ARR自动重载匹配中断、比较匹配中断。
通用定时器(GTIM): 编码器计数方向变化中断、CHx捕获比较中断、计数器下溢中断、计数器触发中断、计数器ARR溢出中断。
高级定时器(ATIM): CHxA/B捕获比较中断、CHxA/B捕获数据丢失中断、计数器上溢中断、计数器下溢中断、刹车中断、CH4比较匹配中断、事件更新中断。
更新事件, 触发事件。
独立看门狗定时器(IWDT): 计数器溢出中断。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计数器溢出中断。
各中断源的含义详细描述参见对应产品的用户手册内容。

楼主:
实际操作

以CW32L083为例,控制基本定时器BTIM1以固定的时间间隔产生中断,并在ARR溢出中断中控制口线电平翻转。
1. RCC时钟初始化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6);
//系统时钟设置为HSI时钟6分频,8MHz, PCLK、HCLK不分频,PCLK=HCLK=SysClk=8MHz
__RCC_BTIM_CLK_ENABLE();
__RCC_GPIOB_CLK_ENABLE();
}
2.初始化GPIO口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PIN_8;
GPIO_Init(CW_GPIOB, &GPIO_InitStruct);
}
3.配置嵌套矢量中断控制器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__disable_irq();
    NVIC_EnableIRQ(BTIM1_IRQn);
    __enable_irq();
}
4.主函数
int32_t main(void)
{
BTIM_TimeBaseInitTypeDef BTIM_TimeBaseInitStruct = {0};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BTIM_TimeBaseInitStruct.BTIM_Mode = BTIM_Mode_TIMER;
/* 工作模式,00:定时器模式01:计数器模式10:触发计数模式11:门控计数模式  */
BTIM_TimeBaseInitStruct.BTIM_Period = 49999;
/* 计数重载周期,取值范围0x0000 到 0xFFFF.  */
    BTIM_TimeBaseInitStruct.BTIM_Prescaler = 7;    // 8分频
/*8分频, 预分配系数,取值范围2的n次幂,n=0,1,2…15 */
BTIM_TimeBaseInit(CW_BTIM1, &BTIM_TimeBaseInitStruct);
//BTIM基本定时器初始化
    BTIM_ITConfig(CW_BTIM1, BTIM_IT_OV, ENABLE);   // 使能BTIMx的溢出中断
    BTIM_Cmd(CW_BTIM1, ENABLE);
    /*BTIM1以1MHz时钟进行计数,设置ARR寄存器为49999,则BTIM1将每50ms溢出一次,并触发中断服务程序。*/
    while (1)
    {
        /* 中断服务程序中 PB8输出翻转 */
    }
}
5.中断函数:PB08输出翻转
void BTIM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
if (BTIM_GetITStatus(CW_BTIM1, BTIM_IT_OV))
// 检查BTIM的状态寄存器的各状态位是否置位
    {
        BTIM_ClearITPendingBit(CW_BTIM1, BTIM_IT_OV);
                // 清除BTIM的状态寄存器的各状态位
        PB08_TOG();
//PB08口信号翻转
    }

    /* USER CODE END */
}
6.实验验证
示波器检测PB08口的信号输出,示波器波形图呈周期性翻转。

网友A:
低功耗定时器的时钟源和基本定时器是一样的吗

网友B:
这种低功耗的定时器 在哪种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工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功耗的定时器 在哪种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工作呢

这个得看这种定时器使用的时钟源在哪种模式下还能工作

网友D:
低功耗单片机可以在低功耗状态下代替看门狗定时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低功耗单片机可以在低功耗状态下代替看门狗定时器吗

个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可以  只是不知道在低功耗模式下 看门狗定时器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低功耗单片机可以在低功耗状态下代替看门狗定时器吗

感觉看门狗定时器的功能比这种定时器的功能上比要单一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