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供电电源的电磁兼容设计方法?5大要点快速收藏

楼主(2023-03-13):
电子设备的核心部分大都是供电电源,没有供电电源持续供电,电子设备将无法正常运行,再加上供电电源是电磁辐射最严重的部分,所以供电电源必须做好电磁兼容设计方法。那么如何做好供电电源的电磁兼容设计方法?

1、采用交流电源滤波器

由于交流电源滤波器是低通滤波器,不妨碍工频电能的通过,而对高频电磁干扰呈高阻态,有较强的抑制能力。使用交流电源滤波器时,应根据其两端阻抗和要求的插入衰减系数选择滤波器的型式。要注意其承受电压和导通电流的能力,屏蔽与机壳要电气接触良好,地线要尽量短、截面足够大,进出线要远离,而且滤波器应尽量靠近供电电源。

2、交流电源变压器加静电屏蔽

由于电源变压器初、次级间存在分布电容,进入电源变压器初级的高频干扰能通过分布电容榪合到电源变压器的次级。在电源变压器初、次级间增加静电屏蔽后,该屏蔽与绕组间形成新的分布电容。将屏蔽接地,可以将高频干扰通过这一新的分 布电容引入地,从而起到抗电磁干扰的作用。静电屏蔽应选择导电性好的材料,且首尾端不可闭合,以免造成短路。

3、脉冲电压的吸收

对脉冲电压的电磁干扰可以采用压敏电阻、固体放电管或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来吸收。当脉冲电压吸收器件承受- -个高能量的瞬态过电压脉冲时,其工作阻抗能立即降到很低,允许通过很大的电流,吸收很大的功率,从而将电压箝制在允许的水平内。

压敏电阻或固体放电管可应用于直流或交流电路。单向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应用于直流电路,而双向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应用于交流电路。使用脉冲电压的吸收器件时,应选择其额定电压略高于设备的最大工作电压,以保证无脉冲电压时,吸收器件的功耗最少:当有脉冲电压时,其箝位的电压应低于设备的最高绝缘电压,以保证设备的安全;其通流能力应大于脉冲电压所产生的电流。

4、直流电源的电磁兼容措施

整流电路的高频滤波即在整流管上并联小电容(0.01μF)进一步滤掉从变压器进入的高频干扰。

直流退耦即在直流电源和地之间并联2个电容,大电容(10-100uF)滤掉低频干扰,小电容(0.01-0.22uF)滤掉高频干扰。

5、电源的其他电磁兼容措施

控制电路和功率电路采用分相供电或采用不同的电源供电。
采用UPS供电。
采用电源电压监视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