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主机SCL设置推挽输出1,而从机忙要拉低SCL,导致SCL出现半高电平。

楼主(2023-03-13):
主机SCL设置推挽输出1,而从机忙要拉低SCL,导致SCL出现半高电平。

网友A:
引脚设置成开漏输出和外接上拉电阻。开漏输出模式只能输出0,输出1是由外部上拉电阻实现的。当主机输出1,而从机忙要拉低SCL时,就不会存在冲突,总线呈现出被拉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