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从机I2C忙(比如进I2C中断),会拉住SCL。

楼主(2023-03-13):
现象:部分SCL脉冲窄,甚至都看不到。

网友A:
主机增加对SCL引脚的检测

网友B:
从机会拉住SCL?没听说过啊。

网友C:
应该SCL引脚有问题,是不是用了推挽模式?

网友D:
从机是什么传感器?有波形图吗?发出来看看呗。

网友E:
SCL引脚的问题吗?

网友F(2023-05-09):
看看是不是SCL引脚的问题

网友G:
增加对SCL引脚的检测

网友H:
i2c stretching 本来就是可以的。但楼主说clock看不到,是不是换个la或示波器除错。

网友I:
SCL不应该是主机控制的嘛?

网友J:
啥样的现象?有图嘛?

网友D:
从机接的是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