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 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2023-03-13):
RTC 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A:
芯片内的RTC, 是对32768时钟计数,计满32768个就是半秒钟,秒数累加到600,分钟数加1,因此RTC 的时间精度,完全取决于32768晶体的精度。

网友B:
这个得看32768晶体的精度

网友C:
你是想问内部RC的精度还是啥?

网友D:
RTC的精度?应该是取决于晶振的精度了。

网友E:
是的,得看你晶振的精度

网友F(2023-04-16):
芯片在-40至+85°C温度范围内达到了±3.4至±5ppm的高精度。

网友G:
实时时钟rtc集成电路校准值多少

网友H:
RTC的精度取决于32,768Hz时钟源。

网友I:
具体取决于RTC使用的晶体振荡器和电路设计的质量。

网友J:
更高质量和更昂贵的RTC会具有更高的精度。

网友K:
通常在几个秒到几十毫秒之间。

网友L:
到RTC本身的质量和准确性、晶振频率稳定性以及供电电源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M:
单片机的计时精度和程序优化也会对RTC的精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网友N:
RTC的精度并不仅仅取决于单片机,

网友O:
RTC的精度取决单片机

网友P:
RTC(实时时钟)的精度可以因制造商和型号而异

网友Q:
这要取决于晶振的精度吧

网友R:
RTC精度一般还是看外部晶振一般情况下S肯定没问题

网友S:
取决于晶振

网友T:
要看32768晶体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