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eset 引脚的10uF电容可以小一点吗?

楼主(2023-03-13):
Reset 引脚的10uF电容可以小一点吗?

网友A:
给芯片供电的电源带缓起动的,不建议减小Reset 电容。

网友B:
不能减的太小,要不复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好像可以增大,不能减小。因为会检测陡率。

网友D:
为什么要减小?是放不下吗?

网友E:
电容大一些没有关系,在这里电容大一些上电复位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漏电不能大,漏电太大会造成复位引脚电压不确定的效果。

网友F:
小的话复位就很快了。如果小了电容,可以增大那个电阻。

网友G:
不建议变小,复位会不好

网友H:
可以,加大上拉电阻就行。RC时间常数保持不变或者变大都没问题。RC常数太大的话最好加个放电二极管,防止频繁启动时不能正常复位。

网友I(2023-04-16):
一般选择1uF ~ 100nF大小的电容。

网友J:
符合要求的1uF ~ 100nF大小的电容

网友K:
Reset引脚是单片机的复位引脚,通过外接电容实现复位电路。这个电容可以用来滤除电源噪声

网友L:
如果复位时间过长,系统将无法及时响应或者启动,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M:
减小会影响复位的

网友N:
Reset 电容太小了不好吧

网友G:
结合实际需求情况,个人感觉在大一些问题不大,但如果小了的话得整体计算一下

网友O:
其实是可以的建议还是验证一下

网友P:
电容越大,则复位时间越长。

网友Q:
其实电容就是一个储存电荷的装置越大时间越长,建议使用推荐的标准值

网友R:
建议楼主使用厂家推荐的值或是并联使用也可以

网友S:
不建议减的太小,复位会有问题的

网友T:
上电复位电阻一般1K,电容选电解电容22uF

网友U:
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取10uF

网友V:
一般放的是104的电容

网友W:
能让RST引脚出现两个机器周期以上高电平即可

网友X:
电容大小可以选几微法到20多微法,电阻可以选几K到几十K

网友Y:
电容通常取 10UF 或 22UF ,铝电解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