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 工作几天后,FLASH中的代码区丢数据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如何避免?

楼主(2023-03-13):
MCU 工作几天后,FLASH中的代码区丢数据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如何避免?

网友A:
代码区数据丢失?那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B:
有没可能Flash操作过程中地址被修改了。

网友C:
这种情况多半是软件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D:
操作不当?时钟问题?

网友E:
防止措施,首先硬件上要有电压检测电路,写FLASH前,检测电压,若较低,放弃写FLASH。其次,要在MCUVDD加二极管和电容,如下图。如果刚开始写FLASH,电源就=0V了,仅靠电容里的电,要能保证写完FLASH数据,所以,电容一般470uF以上,如果写的数据较多,电容还要适当加大。

网友F(2023-05-09):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G:
是软件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H:
可能你有对FLASH做写入动作,而写入的address刚好在code size范围内,所以就造成代码丢失

网友I:
操作不当造成的吧

网友J:
可能是错误的改写

网友K:
电源失效了

网友L:
系统时钟的不稳定

网友M:
外部环境的干扰也不行

网友N:
MCU得不到可靠的工作时序信号

网友O:
工作之前先进行测试

网友P:
在硬件设计时加入适当的滤波和抗干扰电路

网友Q:
对重要的数据进行备份存储或校验码计算等处理

网友R(2023-07-13):
外部环境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