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PROM,LDROM之间只能通过ISP读写吗?可以用指针直接读写吗?

楼主(2023-03-13):
APROM,LDROM之间只能通过ISP读写吗?可以用指针直接读写吗?

网友A:
通过ISP 对FLASH读写,可以读写FLASH任一区域。
2>,  如果在Config0里未使能IAP功能,CPU只能看到一个FLASH区域,不能用指针读另一区域。代码在LDROM执行时,想读写APROM只能通过ISP。代码在APROM 执行时,读写LDROM 也只能通过ISP进行。
3>,如果在Config0里使能了IAP 功能,APROM和PDROM之间的读,可以通过指针,也可以用ISP读或写。
4>写FLASH需要一个复杂流程,因此,写FLASH 不能用指针直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