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 如何产生驱动DC/DC需要的180度互补波形

楼主(2023-03-13):
PWM 如何产生驱动DC/DC需要的180度互补波形

网友A:
1>   可以利用死区控制,新唐M4芯片的死区控制有12位,只要把PWM 配置为互补模式,调节死区时间,就可调节占空比。占空比可调范围是0~4096

网友A:
2>   另外一种方法是把PWM配置为上升下降模式,再利用新唐M4芯片PWM的双比较器功能,一路在前半周期产生波形,另一路在后半周期产生波形。

CMPn控制上升期间在0~CMPn输出脉冲。CMPm控制下降期间在Period~CMPm 输出脉冲,这种方法的占空比范围更大一些。

网友A:
驱动DC/DC所需波形如下图中黄色和绿色。有两种办法产生这种波形

网友B(2023-04-16):
可以使用两个相位相反的PWM信号来实现。

网友C:
为了保证产生180度互补波形,需要确定两个PWM信号之间的相位差。一般情况下,相位差为50%。

网友D:
根据设定的频率、占空比和相位差,产生两个互补的PWM信号

网友E:
用两个PWM就能实现吧

网友F:
互补模式输出

网友G:
使用PWM的互补模式进行设置即可

网友H:
可以用两个PWM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