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 可以配置为多个周期产生一次中断吗?

楼主(2023-03-13):
PWM 可以配置为多个周期产生一次中断吗?

网友A:
看你怎么用,这个周期指的是什么。

网友B:
PWM波形一个周期计数器产生一次溢出,同时可以产生一个中断,因此中断周期就是PWM波形的周期

网友C:
看你想多少个周期了,每个周期都可以产生一个中断信号。

网友D:
不支援这个功能,可能用另一个TIMER作BASE,另外触发TIMER 中斷

网友E:
周期指时间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