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81开发用IAR好使吗?

楼主(2023-03-13):
看在16位ADC的份上,搞来玩一玩,IAR+JLINK老出现下载不成功的情况,并不报错,但是运行发现还是上次写进去的程序,成功烧写一次要拔电、下载搞好几下才能成功

PORTCON用起来挺好的,ST也不能学着点,分配IO费死个劲了

16位ADC采200次、放大倍数1的情况下,跳动三四个字
12位ADC采200次,一般跳动一个字,和STM32F103差不多,感觉比国产另外几家好一点,不是同一个板不好比较,HC32F460跳动1~2个字,其它两三个字、三四个字都有

网友A:
iar下我开发34S还可以

网友A:
34s下我用着还可以

网友B:
换吧,国产芯片也没那么差

网友C:
我觉得这个不是iar的问题 是楼主硬件的问题

网友D:
下载程序成功不成功的没有相关信息报告吗

网友E:
楼主使用的是哪种下载方式呢  jtag吗

网友F:
请问楼主放大倍数是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G:
引脚多的话 分配引脚确实会比较麻烦的

网友H:
其实现在已经很先进了  以前啥工具都没有的时候也得干活不是

网友I:
不知道是否能够使用vscode开发相关的代码的。

网友J:
这个没有使用过。

网友K:
可以keil开发的

网友L:
单片机支持就行的。

网友M:
应该可以开发SWM181的

网友N:
iar不如keil用的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