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81PWM功能

楼主:
1、设置占空比后,不是立即生效,需要等到上一个周期结束后生效。2、关闭 PWM 再打开,PWM 将重新计时。

3、设置 PWN 周期、占空比等参数时不要超过固件库定义的结构体成员数据范围。
4、在应用 PWM 功能过程中,如需要对 PWM 的频率进行调整,需要向关闭对应的 PWM 模块,进行频率配置后,再打开对应的 PWM 模块。如果不关闭对应的 PWM 模块,直接设置周期,PWM 模块输出为高电平或低电平。如需要实现 PWM 实时的调整,则可以应用 PWM 的新周期开始中断功能,在中断中设置新的 PWM 周期,可以实现实时的 PWM 周期调整。SWM201、SWM341 系列则可以直接设置 PWM 周期,不需要先关闭 PWM 模块。
5、PWM 停止后,PWM 端口的电平要为低电平,如何实现?可以事先设置好 GPIO,在需要的时候只切模式寄存器。如下:
GPIO_Init(GPIOA, PIN0,1,0,0,0);
GPIO_ClrBit(GPIOA,PIN0);
PORT_Init(PORTA,PIN0,FUNMUX_PWM0A_OUT,0);
需要输出低的时候:PROTG->PORTA_SEL1 &= ~(0x03<<(PIN0*2));
需要输出 PWM 波形: PORTG->PORT_SEL1 |= 1<<(PIN2*2);

网友A(2023-03-28):
SWM181PWM是你家的什么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M181PWM是你家的什么芯片了

PWM是SWM181的一个模块

网友B:
pwm一个周期的长短是和上一个周期的设置有关系的吧

网友C:
可以把pwm的占空比设置为0或者百分之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pwm的占空比设置为0或者百分之百吗

可以的

网友D:
第五条相当于让pwm的引脚改为输出模式了是吗

网友E:
改变周期需要关闭pwm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无法实现无缝更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五条相当于让pwm的引脚改为输出模式了是吗

是的

网友F:
感觉第五条其实是实际操作上的一个小技巧吧

网友G:
在外部连接的时候 需要接一下上拉电阻吗

网友H:
PWM可以有多大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