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35硬件SPI驱动TFT屏,无法正常驱动

楼主(2023-03-13):
芯片用的是AT32F435VGSPI2只挂了一个TFT屏
引脚定义如下
PB13 SCK
PC2 MISO
PC3 MOSI
PB12 CS

问题现象:示波器能观察到输出时序,但是TFT无法显示,尝试调整分频系数,还是无法显示
尝试修改:将硬件SPI换成GPIO软件模拟SPI,就能正常显示(没有用到MISO引脚读入,纯写入操作)各位帮忙看看。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sp_spi.h"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static void spi_gpio_config(void);
/**
  * @brief  spi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pi_config(void)
{

  spi_gpio_config();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2_PERIPH_CLOCK,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64;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LOW;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2,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2, TRUE);

}
/**
  * @brief  gpio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pi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initstructure1;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C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spi2 sck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3, GPIO_MUX_5);

  /* spi2 mis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C, GPIO_PINS_SOURCE2, GPIO_MUX_5);

  /* spi2 mosi pin */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C,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5);

  /////////////////////////////////////////////////////////////////////////
  /* spi2 cs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pi2SendByte(uint8_t byte)
{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2,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2,byte);
}

这部分是模拟的时序
就用了SCK  MOSI
void SPI2SendByte(uint8_t byte)
{
        unsigned char i,Result = 0;;
        for(i=0;i<8;i++)
        {
                if(byte & 0x80)        SPI_MOSI(1);
                else SPI_MOSI(0);
                byte <<= 1;

                SPI_CLK(0);
                SPI_CLK(1);

                Result <<= 1;
                //if(SPI_MISO()) Result |= 0x01;
        }
        SPI_CLK(0);
        //return(Result);
}

网友A:
SPI驱动LCD可参考这个demo

SC0110_AT32_LVGL_Demo_On_SPI_LCD_V2.0.0 (1).zip

网友B:
这个是spi的速度的问题吧。

网友C:
官网的代码移植过来的吗

网友D:
使用的是硬件spi的吗

网友E:
你看看官网提供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F:
网上有很多的教程的。

网友G:
硬件SPI需要读取数据的

网友H:
是不是屏幕跟不上速度呢

网友I:
使用模拟spi操作tft怎么样

网友J:
软件模拟SPI,这个可移植性很高。

网友K(点评):
能否分享一下代码

网友L(2023-04-29):
你这是9位spi吧,没有dc脚?不过也是可以硬件s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