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华HC32F460JETA无法进入主函数问题

楼主(2023-03-13):
使用HC32F460JETA这款芯片做了一个六步方波的电机驱动程序,程序写完之后进debug调试,单不运行发现启动文件运行完systeminit函数后进_main函数,无法正常执行程序,直接跳转到hard_fault。
请教一下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或者大神有想法的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堆栈被冲掉了。

网友B:
返回的pc被干掉了?跟踪调试一把,去掉运行到main,从汇编启动处开始运行。

楼主:
while(1)
        {
                KEY = key_scan(0);
                if (KEY == KEY2_PRES)
                {
                        pwm_duty_temp += 500;                   //°´ÏÂkey2¼üÉèÖñȽÏֵΪ+500
                        [color=Red]if(pwm_duty_temp > 0)  [/color]                 //ÅжÏÕý¸ººÅÉèÖÃÐýת·½Ïò
                        {
                                g_bldc_motor1.pwm_duty = pwm_duty_temp;
                                g_bldc_motor1.dir      = CW;             //˳ʱÕë Õýת
                        }
                        else
                        {
                                g_bldc_motor1.pwm_duty = -pwm_duty_temp;
                                g_bldc_motor1.dir      = CCW;
                        }
                                g_bldc_motor1.run_flag = RUN;
                                start_motor();
                }
                else if(KEY == KEY3_PRES)
                {
                        pwm_duty_temp -=500;
                        [color=Red]if(pwm_duty_temp <= -MAX_PWM_DUTY/2)
                                 pwm_duty_temp = -MAX_PWM_DUTY/2;[/color]
                        if(pwm_duty_temp < 0)
                        {
                                g_bldc_motor1.pwm_duty = -pwm_duty_temp;
                                g_bldc_motor1.dir      = CCW;
                        }
                        else
                        {
                                g_bldc_motor1.pwm_duty = pwm_duty_temp;
                                g_bldc_motor1.dir      =CW;
                        }
                        g_bldc_motor1.run_flag = RUN;
                        start_motor();
                }
                        [color=Red]else if((pwm_duty_temp > MAX_PWM_DUTY/2)&&(pwm_duty_temp < -MAX_PWM_DUTY/2))       //Èç¹ûÕ¼¿Õ±È´óÓÚ»òСÓÚÉ趨µÄÖµ£¬¾ÍÖ±½Ó¹Ø±Õµç»ú
                        {
                                stop_motor();
                                g_bldc_motor1.pwm_duty = 0;
                                g_bldc_motor1.run_flag = STOP;
                                pwm_duty_temp = 0;
                        }[/color]
                Ddl_Delay1ms(10);
  }
}

标红的代码注释掉之后就可以正常进主函数了,但是无法跳转到循环里面的按键扫描函数

网友C:
估计是没有开启FPU吧

网友D:
systeminit里面的内容有修改过吗?检查下晶振的频率,有没有可能是时钟配置超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