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SLAM十四讲CH7代码解析

楼主(2023-03-13):
triangulation.cpp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include<chrono>
// #include "extra.h" // used in opencv2
using namespace std;
using namespace cv;

void find_feature_matches(
  const Mat &img_1, const Mat &img_2,
  std::vector<KeyPoint> &keypoints_1,
  std::vector<KeyPoint> &keypoints_2,
  std::vector<DMatch> &matches);//定义find_feature_matches函数 输入图像1和图像2,输出特征点集合1、特征点集合2和匹配点对

void pose_estimation_2d2d(
  const std::vector<KeyPoint> &keypoints_1,
  const std::vector<KeyPoint> &keypoints_2,
  const std::vector<DMatch> &matches,
  Mat &R, Mat &t);定义pose_estimation_2d2d函数 输入特征点集合1、特征点集合2和匹配点对,输出估计的旋转矩阵、估计的平移向量和本质矩阵,平移向量差了一个尺度因子,通常将t进行归一化

void triangulation(
  const vector<KeyPoint> &keypoint_1,
  const vector<KeyPoint> &keypoint_2,
  const std::vector<DMatch> &matches,
  const Mat &R, const Mat &t,
  vector<Point3d> &points
);//定义triangulation函数

/// 作图用
//inline表示内联函数
inline cv::Scalar get_color(float depth) //depth表示输入深度,get_color表示返回颜色信息
{
  float up_th = 50, low_th = 10, th_range = up_th - low_th;//这里相当于定义阈值
  if (depth > up_th) depth = up_th;//depth > 50 depth = 50
  if (depth < low_th) depth = low_th;//depth < 10 depth = 10
  return cv::Scalar(255 * depth / th_range, 0, 255 * (1 - depth / th_range)); //Scalar()中的颜色顺序为BGR
  //B = 255 * depth / th_range =  255 * depth / 40,G = 0,R = 255 * (1 - depth / th_range) = 255 * (1 - depth /40 )
  //反映出的深度信息就是图像里的像素点越远,对应的特征点颜色越红
}

// 像素坐标转相机归一化坐标
Point2f pixel2cam(const Point2d &p, const Mat &K);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f (argc != 3) {
    cout << "usage: trianguendl imag1 imag2:"<<endl;
    return 1;
  }//在屏幕上显示命令行用法
  //-- 读取图像
  chrono::steady_clock::time_point t1 = chrono::steady_clock::now();//计时开始

  Mat img_1 = imread(argv[1], CV_LOAD_IMAGE_COLOR);//读取图像1  CV_LOAD_IMAGE_COLOR表示返回一张彩色图像
  Mat img_2 = imread(argv[2], CV_LOAD_IMAGE_COLOR);//读取图像2  CV_LOAD_IMAGE_COLOR表示返回一张彩色图像

  vector<KeyPoint> keypoints_1, keypoints_2;//keypoints_1->图像1 keypoints_2->图像2
  vector<DMatch> matches;//匹配matches
  find_feature_matches(img_1, img_2, keypoints_1, keypoints_2, matches);//调用find_feature_matches函数
  cout << "一共找到了" << matches.size() << "组匹配点" << endl;//输出匹配点数

  //-- 估计两张图像间运动
  Mat R, t;//R,t表示旋转矩阵和平移
  pose_estimation_2d2d(keypoints_1, keypoints_2, matches, R, t);//调用函数 pose_estimation_2d2d

  //-- 三角化得到特征点在相机1的相机坐标系下的坐标
  vector<Point3d> points;//相机1中的特征点在其相机坐标系中的坐标
  triangulation(keypoints_1, keypoints_2, matches, R, t, points);

  //-- 验证三角化点与特征点的重投影关系
  Mat K = (Mat_<double>(3, 3) << 520.9, 0, 325.1, 0, 521.0, 249.7, 0, 0, 1);//相机内参矩阵
  Mat img1_plot = img_1.clone();
  Mat img2_plot = img_2.clone();
  for (int i = 0; i < matches.size(); i++) {
    // 第一个图
    float depth1 = points[i].z;  //图像1深度信息
    cout << "depth: " << depth1 << endl;//输出深度信息
    Mat pt1_cam = K * (Mat_<double>(3, 1) << points[i].x / points[i].z, points[i].y / points[i].z, 1); //pt1_cam表示的是归一化坐标(u, v, 1) 具体形式可参考视觉slam十四讲p168的式7.11
    //Point2d pt1_cam = pixel2cam(keypoints_1[matches[i].queryIdx].pt, K);//像素坐标转换为相机坐标
    Point2f pixel1 = keypoints_1[matches[i].queryIdx].pt;
    cv::circle(img1_plot, keypoints_1[matches[i].queryIdx].pt, 2, get_color(depth1), 2);//画圆

    Point2f residual1;//图像1残差
    residual1.x = pt1_cam.at<double>(0, 0) - pixel1.x;
    residual1.y = pt1_cam.at<double>(1, 0) - pixel1.y;
    cout <<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 << depth1 << "平移单位 "<< endl;
    cout<<"图像1的残差为: " << residual1.x << ", " << residual1.y << ")像素单位 " << endl;

    // 第二个图
    Mat pt2_trans = R * (Mat_<double>(3, 1) << points[i].x, points[i].y, points[i].z) + t;//相当于x2 = R * x1 + t的表达式 //pt2_trans表示的是归一化坐标(u, v, 1) 具体形式可参考视觉slam十四讲p168的式7.11
    float depth2 = pt2_trans.at<double>(2, 0); //图像2的深度信息
    Point2f pixel2 = keypoints_2[matches[i].trainIdx].pt;
    cv::circle(img2_plot, keypoints_2[matches[i].trainIdx].pt, 2, get_color(depth2), 2);//画圆
    Point2f residual2;//图像2残差
    residual2.x = pt2_trans.at<double>(0, 0) - pixel2.x;
    residual2.y = pt2_trans.at<double>(1, 0) - pixel2.y;
    cout <<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 << depth2 << "平移单位 "<< endl;
    cout<<"图像2的残差为: " << residual2.x << ", " << residual2.y << ")像素单位 " << endl;

  }
  cv::imshow("img 1", img1_plot);//界面展示图像1的深度信息结果 红圈
  cv::imshow("img 2", img2_plot);//界面展示图像2的深度信息结果 红圈
  cv::waitKey();

  chrono::steady_clock::time_point t2 = chrono::steady_clock::now();//计时结束
  chrono::duration<double> time_used = chrono::duration_cast<chrono::duration<double>> (t2 - t1);//计算耗时
  cout << "执行程序所花费的时间为:" << time_used.count() << "秒!" << endl;

  return 0;
}

void find_feature_matches(const Mat &img_1, const Mat &img_2,
                          std::vector<KeyPoint> &keypoints_1,
                          std::vector<KeyPoint> &keypoints_2,
                          std::vector<DMatch> &matches) {
  //-- 初始化
  Mat descriptors_1, descriptors_2;//描述子和描述子2
  // used in OpenCV3
  Ptr<FeatureDetector> detector = ORB::create();
  Ptr<DescriptorExtractor> descriptor = ORB::create();
  // use this if you are in OpenCV2
  // Ptr<FeatureDetector> detector = FeatureDetector::create ( "ORB" );
  // Ptr<DescriptorExtractor> descriptor = DescriptorExtractor::create ( "ORB" );
  Ptr<DescriptorMatcher> matcher = DescriptorMatcher::create("BruteForce-Hamming");//使用汉明距离进行特征匹配
  //-- 第一步:检测 Oriented FAST 角点位置
  detector->detect(img_1, keypoints_1);//检测图像1的 Oriented FAST 角点
  detector->detect(img_2, keypoints_2);//检测图像2的 Oriented FAST 角点

  //-- 第二步:根据角点位置计算 BRIEF 描述子
  descriptor->compute(img_1, keypoints_1, descriptors_1);
  descriptor->compute(img_2, keypoints_2, descriptors_2);

  //-- 第三步:对两幅图像中的BRIEF描述子进行匹配,使用 Hamming 距离
  vector<DMatch> match;
  // BFMatcher matcher ( NORM_HAMMING );
  matcher->match(descriptors_1, descriptors_2, match);

  //-- 第四步:匹配点对筛选
  double min_dist = 10000, max_dist = 0;//求最小距离和最大距离 这里已经初始化

  //找出所有匹配之间的最小距离和最大距离, 即是最相似的和最不相似的两组点之间的距离
  for (int i = 0; i < descriptors_1.rows; i++) {
    double dist = match[i].distance;
    if (dist < min_dist) min_dist = dist;
    if (dist > max_dist) max_dist = dist;
  }

  printf("-- Max dist : %f \n", max_dist);
  printf("-- Min dist : %f \n", min_dist);

  //当描述子之间的距离大于两倍的最小距离时,即认为匹配有误.但有时候最小距离会非常小,设置一个经验值30作为下限.
  //遍历所有匹配,排除误匹配
  for (int i = 0; i < descriptors_1.rows; i++)//不同的结果可以在这里设置
    //当描述子之间的距离大于两倍的最小距离时,即认为匹配有误 30.0为经验值
    {
    if (match[i].distance <= max(2 * min_dist, 30.0)) {
      matches.push_back(match[i]);
    }
  }
  Mat img_match;
  drawMatches(img_1, keypoints_1, img_2, keypoints_2, matches, img_match, Scalar::all(-1));
  imshow("good matches", img_match);
  waitKey(0);  //程序暂停执行,等待一个按键输入
}

void pose_estimation_2d2d(
  const std::vector<KeyPoint> &keypoints_1,
  const std::vector<KeyPoint> &keypoints_2,
  const std::vector<DMatch> &matches,
  Mat &R, Mat &t) {
  // 相机内参,TUM Freiburg2
  Mat K = (Mat_<double>(3, 3) << 520.9, 0, 325.1, 0, 521.0, 249.7, 0, 0, 1);

  //-- 把匹配点转换为vector<Point2f>的形式
  vector<Point2f> points1;
  vector<Point2f> points2;

  for (int i = 0; i < (int) matches.size(); i++) {
    points1.push_back(keypoints_1[matches[i].queryIdx].pt);// 将像素坐标转换至相机坐标
    points2.push_back(keypoints_2[matches[i].trainIdx].pt);// 将像素坐标转换至相机坐标
  }

  //-- 计算本质矩阵
  Point2d principal_point(325.1, 249.7);        //相机主点, TUM dataset标定值
  int focal_length = 521;            //相机焦距, TUM dataset标定值
  Mat essential_matrix;
  essential_matrix = findEssentialMat(points1, points2, focal_length, principal_point);

  //-- 从本质矩阵中恢复旋转和平移信息.
  recoverPose(essential_matrix, points1, points2, R, t, focal_length, principal_point);
}

void triangulation(
  const vector<KeyPoint> &keypoint_1,
  const vector<KeyPoint> &keypoint_2,
  const std::vector<DMatch> &matches,
  const Mat &R, const Mat &t,
  vector<Point3d> &points) {
  Mat T1 = (Mat_<float>(3, 4) <<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Mat T2 = (Mat_<float>(3, 4) <<
    R.at<double>(0, 0), R.at<double>(0, 1), R.at<double>(0, 2), t.at<double>(0, 0),
    R.at<double>(1, 0), R.at<double>(1, 1), R.at<double>(1, 2), t.at<double>(1, 0),
    R.at<double>(2, 0), R.at<double>(2, 1), R.at<double>(2, 2), t.at<double>(2, 0)
  );

  Mat K = (Mat_<double>(3, 3) << 520.9, 0, 325.1, 0, 521.0, 249.7, 0, 0, 1);//相机内参矩阵
  vector<Point2f> pts_1, pts_2;//归一化平面上的点,triangulatePoints()函数的输入参数
  for (DMatch m:matches) {
    // 将像素坐标转换至相机坐标
    pts_1.push_back(pixel2cam(keypoint_1[m.queryIdx].pt, K));
    pts_2.push_back(pixel2cam(keypoint_2[m.trainIdx].pt, K));
  }

  Mat pts_4d;
  cv::triangulatePoints(T1, T2, pts_1, pts_2, pts_4d);

  // 转换成非齐次坐标
  for (int i = 0; i < pts_4d.cols; i++) {
    Mat x = pts_4d.col(i);//取第i列
    x /= x.at<float>(3, 0); // 归一化
    Point3d p(
      x.at<float>(0, 0),
      x.at<float>(1, 0),
      x.at<float>(2, 0)
    );
    points.push_back(p);
  }
}

Point2f pixel2cam(const Point2d &p, const Mat &K) {
  return Point2f
    (
      (p.x - K.at<double>(0, 2)) / K.at<double>(0, 0),
      (p.y - K.at<double>(1, 2)) / K.at<double>(1, 1)
    );
}
执行命令:

执行结果:
  1. -- Max dist : 94.000000
  2. -- Min dist : 4.000000
  3. 一共找到了79组匹配点
  4. depth: 14.4036
  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4.4036平移单位
  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48561, -0.150038)像素单位
  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4.8448平移单位
  8. 图像2的残差为: -323.06, -113.005)像素单位
  9. depth: 9.63635
  1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63635平移单位
  11. 图像1的残差为: -0.019322, -0.644624)像素单位
  1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0.0757平移单位
  13. 图像2的残差为: -233.409, -220.17)像素单位
  14. depth: 7.88393
  1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88393平移单位
  1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437226, 0.114155)像素单位
  1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41888平移单位
  18. 图像2的残差为: -69.2036, -307.06)像素单位
  19. depth: 8.35771
  2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35771平移单位
  21. 图像1的残差为: 5.11942e-05, -0.0027093)像素单位
  2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79158平移单位
  23. 图像2的残差为: -187.365, -291.286)像素单位
  24. depth: 7.75093
  2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75093平移单位
  2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163884, 0.0728191)像素单位
  2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29532平移单位
  28. 图像2的残差为: -65.2057, -286.407)像素单位
  29. depth: 12.5495
  3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2.5495平移单位
  3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141988, 0.0284572)像素单位
  3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2.786平移单位
  33. 图像2的残差为: -411.818, -189.515)像素单位
  34. depth: 7.71705
  3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71705平移单位
  3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137752, 0.149456)像素单位
  3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29455平移单位
  38. 图像2的残差为: -39.6193, -266.727)像素单位
  39. depth: 7.93482
  4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93482平移单位
  41. 图像1的残差为: 0.0346043, -1.0847)像素单位
  4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47505平移单位
  43. 图像2的残差为: -68.2496, -300.149)像素单位
  44. depth: 7.57168
  4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57168平移单位
  46. 图像1的残差为: 7.85694e-05, -0.0130595)像素单位
  4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14345平移单位
  48. 图像2的残差为: -41.504, -263.776)像素单位
  49. depth: 8.46969
  5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46969平移单位
  5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246999, -0.356362)像素单位
  5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59691平移单位
  53. 图像2的残差为: -506.949, -265.725)像素单位
  54. depth: 9.78479
  5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78479平移单位
  5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553395, -0.27674)像素单位
  5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0.1623平移单位
  58. 图像2的残差为: -279.9, -236.262)像素单位
  59. depth: 8.88268
  6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88268平移单位
  61. 图像1的残差为: -0.0144425, -0.259716)像素单位
  6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43465平移单位
  63. 图像2的残差为: -138.443, -183.222)像素单位
  64. depth: 9.02949
  6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02949平移单位
  6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919512, -0.389588)像素单位
  6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32731平移单位
  68. 图像2的残差为: -349.947, -231.917)像素单位
  69. depth: 8.87554
  7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87554平移单位
  7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0924774, -0.107203)像素单位
  7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00642平移单位
  73. 图像2的残差为: -496.976, -262.768)像素单位
  74. depth: 9.66984
  7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66984平移单位
  7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427046, -0.142931)像素单位
  7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0.1099平移单位
  78. 图像2的残差为: -233.415, -220.181)像素单位
  79. depth: 12.2194
  8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2.2194平移单位
  8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253309, -0.0511311)像素单位
  8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2.447平移单位
  83. 图像2的残差为: -418.904, -189.863)像素单位
  84. depth: 14.8655
  8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4.8655平移单位
  86. 图像1的残差为: 0.0416501, 0.427027)像素单位
  8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5.3079平移单位
  88. 图像2的残差为: -324.033, -115.67)像素单位
  89. depth: 15.0627
  9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5.0627平移单位
  91. 图像1的残差为: 0.0816033, 0.852222)像素单位
  9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5.4822平移单位
  93. 图像2的残差为: -336.842, -118.057)像素单位
  94. depth: 7.7117
  9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7117平移单位
  9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318172, 0.235026)像素单位
  9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27117平移单位
  98. 图像2的残差为: -54.7616, -273.224)像素单位
  99. depth: 8.78825
  10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78825平移单位
  10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246132, -0.290719)像素单位
  10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9215平移单位
  103. 图像2的残差为: -496.218, -262.571)像素单位
  104. depth: 9.10896
  10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10896平移单位
  106. 图像1的残差为: -0.0259298, -1.09092)像素单位
  10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40757平移单位
  108. 图像2的残差为: -349.472, -230.729)像素单位
  109. depth: 9.62574
  11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62574平移单位
  11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712829, -0.361729)像素单位
  11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0.0024平移单位
  113. 图像2的残差为: -279.297, -236.649)像素单位
  114. depth: 8.78611
  11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78611平移单位
  11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323575, -0.38321)像素单位
  11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9158平移单位
  118. 图像2的残差为: -499.759, -262.569)像素单位
  119. depth: 12.5336
  12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2.5336平移单位
  121. 图像1的残差为: 0.0264397, 0.525318)像素单位
  12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2.7705平移单位
  123. 图像2的残差为: -411.821, -189.525)像素单位
  124. depth: 7.88369
  12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88369平移单位
  12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499926, -0.207999)像素单位
  12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42969平移单位
  128. 图像2的残差为: -66.6515, -288.558)像素单位
  129. depth: 8.45255
  13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45255平移单位
  13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0167288, -0.00856084)像素单位
  13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88793平移单位
  133. 图像2的残差为: -187.39, -291.278)像素单位
  134. depth: 9.65039
  13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65039平移单位
  13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13906, 0.380628)像素单位
  13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0.0905平移单位
  138. 图像2的残差为: -233.364, -220.049)像素单位
  139. depth: 8.64867
  14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64867平移单位
  14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476583, -1.02933)像素单位
  14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77996平移单位
  143. 图像2的残差为: -498.154, -267.517)像素单位
  144. depth: 12.2082
  14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2.2082平移单位
  14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44103, -0.288414)像素单位
  14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2.4375平移单位
  148. 图像2的残差为: -418.203, -188.685)像素单位
  149. depth: 12.1836
  15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2.1836平移单位
  15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67673, -0.1348)像素单位
  15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2.4232平移单位
  153. 图像2的残差为: -411.177, -188.687)像素单位
  154. depth: 9.18492
  15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18492平移单位
  15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17828, -0.486061)像素单位
  15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48384平移单位
  158. 图像2的残差为: -349.468, -230.743)像素单位
  159. depth: 9.52295
  16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52295平移单位
  161. 图像1的残差为: 4.27868e-06, 0.000192284)像素单位
  16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89965平移单位
  163. 图像2的残差为: -278.817, -236.417)像素单位
  164. depth: 8.39902
  16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39902平移单位
  16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06431, -0.57336)像素单位
  16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83456平移单位
  168. 图像2的残差为: -186.708, -290.173)像素单位
  169. depth: 8.78013
  17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78013平移单位
  17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851937, -0.155527)像素单位
  17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32845平移单位
  173. 图像2的残差为: -138.758, -184.074)像素单位
  174. depth: 7.80552
  17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80552平移单位
  17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571924, 0.163689)像素单位
  17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35257平移单位
  178. 图像2的残差为: -57.1661, -301.558)像素单位
  179. depth: 8.57948
  18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57948平移单位
  18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305312, -0.73087)像素单位
  18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71138平移单位
  183. 图像2的残差为: -498.177, -269.224)像素单位
  184. depth: 8.53905
  18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53905平移单位
  18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644693, -0.82554)像素单位
  18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67311平移单位
  188. 图像2的残差为: -499.889, -262.427)像素单位
  189. depth: 14.3688
  19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4.3688平移单位
  19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555154, -0.0547732)像素单位
  19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4.8153平移单位
  193. 图像2的残差为: -321.513, -109.51)像素单位
  194. depth: 9.03321
  19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03321平移单位
  19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88211, -0.77313)像素单位
  19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33315平移单位
  198. 图像2的残差为: -348.627, -230.167)像素单位
  199. depth: 12.3013
  20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2.3013平移单位
  20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555085, -0.112271)像素单位
  20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2.5303平移单位
  203. 图像2的残差为: -417.624, -189.825)像素单位
  204. depth: 12.3386
  20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2.3386平移单位
  20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56202, 0.308888)像素单位
  20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2.5778平移单位
  208. 图像2的残差为: -411.151, -188.716)像素单位
  209. depth: 14.5313
  21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4.5313平移单位
  211. 图像1的残差为: 4.78995e-06, 6.16349e-05)像素单位
  21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4.9694平移单位
  213. 图像2的残差为: -324.871, -114.589)像素单位
  214. depth: 7.71837
  21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71837平移单位
  21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950829, -0.744489)像素单位
  21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28189平移单位
  218. 图像2的残差为: -50.517, -273.209)像素单位
  219. depth: 7.95137
  22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95137平移单位
  22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520178, 0.398407)像素单位
  22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5142平移单位
  223. 图像2的残差为: -59.7056, -272.649)像素单位
  224. depth: 9.54909
  22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54909平移单位
  22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9034, -0.633304)像素单位
  22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98727平移单位
  228. 图像2的残差为: -233.346, -220.024)像素单位
  229. depth: 8.44807
  23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44807平移单位
  231. 图像1的残差为: -1.71908e-05, 0.000849519)像素单位
  23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88461平移单位
  233. 图像2的残差为: -186.721, -290.178)像素单位
  234. depth: 9.13752
  23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13752平移单位
  23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0702037, 0.275408)像素单位
  23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57372平移单位
  238. 图像2的残差为: -207.827, -267.512)像素单位
  239. depth: 9.51844
  24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51844平移单位
  241. 图像1的残差为: -0.0124249, -0.605402)像素单位
  24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89509平移单位
  243. 图像2的残差为: -279.099, -235.276)像素单位
  244. depth: 9.60796
  24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60796平移单位
  24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195225, -0.112312)像素单位
  24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0.1347平移单位
  248. 图像2的残差为: -151.76, -236.421)像素单位
  249. depth: 9.20528
  25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20528平移单位
  25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0143149, -0.00869456)像素单位
  25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72495平移单位
  253. 图像2的残差为: -150.207, -235.282)像素单位
  254. depth: 8.86045
  25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86045平移单位
  25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071856, -1.15286)像素单位
  25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29351平移单位
  258. 图像2的残差为: -207.425, -265.121)像素单位
  259. depth: 9.33464
  26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33464平移单位
  261. 图像1的残差为: -0.0106116, -0.434357)像素单位
  26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63318平移单位
  263. 图像2的残差为: -349.97, -230.523)像素单位
  264. depth: 9.40554
  26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40554平移单位
  266. 图像1的残差为: -0.0272679, -0.874236)像素单位
  26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84166平移单位
  268. 图像2的残差为: -233.998, -218.316)像素单位
  269. depth: 12.4849
  27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2.4849平移单位
  271. 图像1的残差为: -0.0133288, -0.264876)像素单位
  27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2.7155平移单位
  273. 图像2的残差为: -416.578, -188.157)像素单位
  274. depth: 8.26873
  27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26873平移单位
  27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0708732, 0.038394)像素单位
  27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7021平移单位
  278. 图像2的残差为: -187.238, -289.626)像素单位
  279. depth: 9.41741
  28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41741平移单位
  28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454888, -0.311985)像素单位
  28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93379平移单位
  283. 图像2的残差为: -154.686, -240.707)像素单位
  284. depth: 9.40039
  28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40039平移单位
  28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999438, 0.398571)像素单位
  28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69934平移单位
  288. 图像2的残差为: -349.966, -230.54)像素单位
  289. depth: 9.31937
  29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31937平移单位
  29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0107027, -0.00345081)像素单位
  29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75495平移单位
  293. 图像2的残差为: -233.168, -219.547)像素单位
  294. depth: 9.22272
  29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22272平移单位
  29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54454, -0.881064)像素单位
  29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75295平移单位
  298. 图像2的残差为: -140.383, -236.624)像素单位
  299. depth: 10.0239
  30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0.0239平移单位
  30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811372, 0.407089)像素单位
  30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0.4009平移单位
  303. 图像2的残差为: -282.057, -236.664)像素单位
  304. depth: 7.69828
  30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69828平移单位
  306. 图像1的残差为: -0.0266667, 0.48813)像素单位
  30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7.94662平移单位
  308. 图像2的残差为: -343.108, -362.549)像素单位
  309. depth: 9.09606
  31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09606平移单位
  311. 图像1的残差为: -0.011282, -0.812761)像素单位
  31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60653平移单位
  313. 图像2的残差为: -152.542, -241.995)像素单位
  314. depth: 8.77566
  31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77566平移单位
  316. 图像1的残差为: -0.0434209, -1.71614)像素单位
  31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07921平移单位
  318. 图像2的残差为: -346.004, -227.303)像素单位
  319. depth: 9.33225
  32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33225平移单位
  321. 图像1的残差为: -0.0173464, -0.559388)像素单位
  32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76659平移单位
  323. 图像2的残差为: -234.636, -218.562)像素单位
  324. depth: 10.8048
  32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0.8048平移单位
  326. 图像1的残差为: -0.0297315, -0.634992)像素单位
  32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1.294平移单位
  328. 图像2的残差为: -220.299, -195.281)像素单位
  329. depth: 11.7904
  33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1.7904平移单位
  331. 图像1的残差为: 2.89686e-05, 0.000424129)像素单位
  33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2.3007平移单位
  333. 图像2的残差为: -221.478, -188.113)像素单位
  334. depth: 7.37231
  33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37231平移单位
  336. 图像1的残差为: 0.0625925, -1.08867)像素单位
  33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7.61585平移单位
  338. 图像2的残差为: -349.007, -365.542)像素单位
  339. depth: 9.43498
  34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43498平移单位
  341. 图像1的残差为: -0.0269321, -1.35977)像素单位
  34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80737平移单位
  343. 图像2的残差为: -281.52, -236.128)像素单位
  344. depth: 7.26135
  34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26135平移单位
  34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9889, -0.359244)像素单位
  34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7.50204平移单位
  348. 图像2的残差为: -354.309, -363.812)像素单位
  349. depth: 7.231
  35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231平移单位
  351. 图像1的残差为: -1.00576e-05, 0.0001053)像素单位
  35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7.48103平移单位
  353. 图像2的残差为: -343.714, -363.822)像素单位
  354. depth: 9.42683
  35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42683平移单位
  356. 图像1的残差为: -0.0501229, -1.51601)像素单位
  35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86365平移单位
  358. 图像2的残差为: -234.653, -215.621)像素单位
  359. depth: 9.14959
  36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14959平移单位
  361. 图像1的残差为: -0.0146069, -0.541718)像素单位
  36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45331平移单位
  363. 图像2的残差为: -347.161, -226.166)像素单位
  364. depth: 10.1792
  36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10.1792平移单位
  36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940457, -0.47708)像素单位
  36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0.5547平移单位
  368. 图像2的残差为: -283.923, -236.748)像素单位
  369. depth: 9.09463
  37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09463平移单位
  371. 图像1的残差为: 0.0219701, 1.378)像素单位
  37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61948平移单位
  373. 图像2的残差为: -143.166, -236.758)像素单位
  374. depth: 9.35573
  37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35573平移单位
  376. 图像1的残差为: 0.0147491, 1.30236)像素单位
  37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8708平移单位
  378. 图像2的残差为: -153.801, -243.794)像素单位
  379. depth: 9.51033
  38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51033平移单位
  381. 图像1的残差为: 0.000456967, 0.0429056)像素单位
  38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9.8855平移单位
  383. 图像2的残差为: -273.323, -250.802)像素单位
  384. depth: 8.4322
  38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8.4322平移单位
  386. 图像1的残差为: 0.00538225, -0.297219)像素单位
  38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86664平移单位
  388. 图像2的残差为: -188.688, -289.543)像素单位
  389. depth: 7.89044
  390.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7.89044平移单位
  391. 图像1的残差为: 0.0250301, -0.638023)像素单位
  392.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8.14523平移单位
  393. 图像2的残差为: -347.218, -335.447)像素单位
  394. depth: 9.86828
  395. 图像1像素点的深度为9.86828平移单位
  396. 图像1的残差为: -0.0297473, -1.69913)像素单位
  397. 图像2像素点的深度为10.1808平移单位
  398. 图像2的残差为: -333.078, -240.229)像素单位

  399. 执行程序所花费的时间为:44.147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