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地为什么不连一起

楼主(2023-03-13):
从图片看出,C7,C8的地为什么不直接连城一片?这个有什么讲究?

单层板 两层板可以这么搞,多层板应该无意义

网友A:
明显是强行让电流流过电容引脚,让退耦效果更好的用意,但是这个做法应该是作者自作多情,卵用没有。

老师,请问问什么没有效果呢,我也是在TI、ADI等大厂的评估板上看到这种画法,以为有作用呢

网友B:
这个设计就是设计者自己想当然的搞法,不要太过于纠结。

网友C:
大电流时对于抑制纹波有好处的。
可以看做C7两端串联小电阻给C8做RC,使用Low ESR的电容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好多开关电源输出就是如此,当电流达到1A以上时效果会明显。小电流没啥效果。

网友D:
让电流先过C7,再过C8,道理是有的,不过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这种意义

网友E:
没卵用。可以看看这个电路板的其他部分,也有好多类似的情况。可以总结出:这是这个画板人员个人的习惯,外加公司对PCB布线没有什么规范的要求。

网友F:
我记得在电源芯片厂商的应用笔记中有讲到这个设计,在大电流时确实是能改善电源性能的,即上面说的让电流尽量流过电容脚,加强电容的退耦作用。

网友G:
铜箔本身也是有电阻的,你记住这个就行了。电流也会走捷径,抄近路。

网友H:
小盆友多看看数据手册把

网友I:
PCB单单一处这样处理,效果不明显;
整个PCB都有这样的觉悟及处理,差别还是能测试出来的。

网友J:
做音响的都这样画,如果不这样画,音响完全没法听,没声音的时候都是电源噪音。

网友K:
纹波好了,高频噪声就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做音响的都这样画,如果不这样画,音响完全没法听,没声音的时候都是电源噪音。 ...

功放的开关电源不但要如此,还得加一级LC滤波,我的功放电源都是如此处理,噪声很低的。

网友L:
这种阴盗设计对 EMC 有好处。

可以减小高频传导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