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能否同时对两路脉冲计数

楼主(2023-03-13):
STM32F1能否同时对两路脉冲计数?脉冲频率30Khz,两路脉冲可能同步也可能不同步

网友A:
用不同的定时器,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B:
说得不具体,如果只是对2个通道进行脉冲测量,使用TIMER捕捉功能显然没问题;

如果说基于2个输入通道,并作为时钟源的话,高级定时器和大部分通用定时器的通道1、通道2都可以外部输入时钟源。不过这里要用到2个定时器。

网友C:
如果是外部设备输出2路脉冲,STM32检测频率,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30KHz没什么问题。直接接入计数器引脚即可。

网友E:
检测同步还是不同步这个估计不行,但是检测频率没问题的。

网友F(2023-05-05):
是外部设备输出2路脉冲的话,STM32检测频率,没有问题的。

网友G:
用不同定时器试试

网友H:
用不同的定时器

网友I:
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J:
说得不具体,如果只是对2个通道进行脉冲测量,使用TIMER捕捉功能显然没问题;

网友I:
如果说基于2个输入通道,并作为时钟源的话,高级定时器和大部分通用定时器的通道1、通道2都可以外部输入时钟源。

网友H:
不过这里要用到2个定时器。

网友K(2024-04-01):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