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DAC测试

楼主(2023-03-13):
STM32U5的DAC支持正常模式和采样保持模式,其中采样保持模式用于低功耗状态使用,每路 DAC 输出均可与 DAC_OUTx 输出引脚断开连接,而且 DAC 输出可与片上外设连接。一般情况下,使用出厂校准即可,芯片上电后自动完成出厂校准。STM32U5内置了高性能带PGA功能的运算放大器,可以通过配置形成多种常用模拟信号处理电路:
配置电压跟随器的用法:

DAC外设配置:
运放配置,将DAC输出连接到运放输入:

正弦输出表:
uint32_t Wave_LUT[128] = {
    2048, 2149, 2250, 2350, 2450, 2549, 2646, 2742, 2837, 2929, 3020, 3108, 3193, 3275, 3355,
    3431, 3504, 3574, 3639, 3701, 3759, 3812, 3861, 3906, 3946, 3982, 4013, 4039, 4060, 4076,
    4087, 4094, 4095, 4091, 4082, 4069, 4050, 4026, 3998, 3965, 3927, 3884, 3837, 3786, 3730,
    3671, 3607, 3539, 3468, 3394, 3316, 3235, 3151, 3064, 2975, 2883, 2790, 2695, 2598, 2500,
    2400, 2300, 2199, 2098, 1997, 1896, 1795, 1695, 1595, 1497, 1400, 1305, 1212, 1120, 1031,
    944, 860, 779, 701, 627, 556, 488, 424, 365, 309, 258, 211, 168, 130, 97,
    69, 45, 26, 13, 4, 0, 1, 8, 19, 35, 56, 82, 113, 149, 189,
    234, 283, 336, 394, 456, 521, 591, 664, 740, 820, 902, 987, 1075, 1166, 1258,
    1353, 1449, 1546, 1645, 1745, 1845, 1946, 2047
};
开启运放
  1. HAL_OPAMP_Start(&hopamp1);
开启DAC
  1. HAL_DAC_Start(&hdac1, DAC_CHANNEL_1);

设置DAC输出值
  1. HAL_DAC_SetValue(&hdac1, DAC_CHANNEL_1, DAC_ALIGN_12B_R, Wave_LUT[i]);

完整代码如下: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3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dac.h"
#include "opamp.h"
#include "ucp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b_otg.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uint32_t Wave_LUT[128] = {
    2048, 2149, 2250, 2350, 2450, 2549, 2646, 2742, 2837, 2929, 3020, 3108, 3193, 3275, 3355,
    3431, 3504, 3574, 3639, 3701, 3759, 3812, 3861, 3906, 3946, 3982, 4013, 4039, 4060, 4076,
    4087, 4094, 4095, 4091, 4082, 4069, 4050, 4026, 3998, 3965, 3927, 3884, 3837, 3786, 3730,
    3671, 3607, 3539, 3468, 3394, 3316, 3235, 3151, 3064, 2975, 2883, 2790, 2695, 2598, 2500,
    2400, 2300, 2199, 2098, 1997, 1896, 1795, 1695, 1595, 1497, 1400, 1305, 1212, 1120, 1031,
    944, 860, 779, 701, 627, 556, 488, 424, 365, 309, 258, 211, 168, 130, 97,
    69, 45, 26, 13, 4, 0, 1, 8, 19, 35, 56, 82, 113, 149, 189,
    234, 283, 336, 394, 456, 521, 591, 664, 740, 820, 902, 987, 1075, 1166, 1258,
    1353, 1449, 1546, 1645, 1745, 1845, 1946, 2047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Power */
  SystemPower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CPD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B_OTG_FS_PCD_Init();
  MX_ADC1_Init();
  MX_OPAMP1_Init();
  MX_DA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在实际应用中采用定时器定时触发+DMA传输更实用。

网友A:
这个波形是用什么软件抓的?

网友B:
这个DAC输出屏幕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C:
看配置挺简单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