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implis求助

楼主(2023-03-13):
搭了一个半桥LLC,瞬态是没问题的,但是单选AC+POP就会报错,请问坛友怎么解决?

楼主:
@xch 坛友能给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h 坛友能给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没用过

网友B:
按照错误提示修改还是报错吗?

@王栋春 :如果你的软件是引文的界面,照猫画虎吧
关键是通过翻译软件后的意思看不明白,坛友能给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