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芯片的PWM没有同步启动位,如何让多路PWM 同步工作?

楼主(2023-03-14):
M0芯片的PWM没有同步启动位,如何让多路PWM 同步工作?

网友A:
没有同步启动位的PWM,但PWM使用的是一个时钟源,PWM 的使能位也在一个寄存器中,先配置好相同的PWM周期和其它寄存器,最后,用一条语句对控制寄存器CTL中所有PWM通道的使能位写1,多路PWM 定时器同时启动,就一直同步工作, 波形不会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