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请教串口方面问题

楼主(2023-03-14):
我用的新唐M058LDN,串口一次只能发16个字节,如果我想一次发50个字节,要怎么配置?

网友A:
1、查询TX FIFO 非full 标志,只要不满就填,一次发多少都可以
2、使用中断方式,设置TX threshold,在中断函数里面填剩下的字符,填满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