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系列怎么做低功耗?

楼主(2023-03-14):
用过一些单片机 大都有休眠 掉电模式可以配置 这个是不是得自己去一个一个的关闭外设,降低主频。

网友A:
可以参考bsp里的例程
每种低功耗模式自动关闭的外设不一样,需要去TRM手册上查一下。
非自动关闭的需要手动去关闭。
另外注意掉电前引脚的设置,保证不形成漏电回路。

网友B:
先参考相关例程吧

网友C:
bsp 有掉电模式的代码可以叠考

网友D(2023-04-16):
针对需要使用的外设,只开启其中必要的功能,尽可能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或者部分电路

网友E:
在降低功耗的同时,也要保证单片机正常工作和响应。

网友F: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需求进行功耗的平衡和优化。

网友D:
通过降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减少CPU运算次数和时钟周期,从而降低功耗。一般来说,低功耗模式下CPU的工作频率可以降低到几百kHz。

网友G:
单片机通常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进入适当的低功耗模式,例如睡眠模式、停机模式等。

网友H: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会停止或者降低某些外设的功耗,使得整个系统功耗大大降低。

网友I:
合理的软件设计可以有效降低单片机的功耗

网友J:
在轮询模式下,可以降低CPU的工作频率,减少CPU的空转时间;在中断模式下,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迅速完成处理任务并退出,尽快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K:
在电路设计中,可以选择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器件,例如低功耗晶振、低功耗ADC、低功耗闪存等,减少整个系统的功耗。

网友L:
有掉电模式的例程

网友M:
降低功耗的同时,也要保证单片机正常工作和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