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00RD1DN的俩个IIC可以同时挂俩个从地址相同的器件么?

楼主(2023-03-14):
NUC100RD1DN的俩个IIC可以同时挂俩个从地址相同的器件,0不好用,1好用,而调换外设顺序后1不好用,0好用

网友A:
不可以的,这样会出问题的。

网友B:
肯定不行的,寻址后的数据一定有问题。

网友C:
IIC就是要地址不同,要不就用不了。

网友D:
不可以,会乱的

网友E:
两个I2C外设从地址相同, 但挂在了两个I2C接口上,  两条总线互不影响, 各自独立工作的.   不会有问题.

网友F(2023-05-09):
不可以,寻址后的数据一定有问题。

网友G:
I2C从地址不重复就行。

网友H:
必须是需要片选端或选择地址等方法增加相同器件。

网友I:
地址是根据管脚的状态来区分的。

网友J:
可使主节点区分这2片相同的芯片。

网友K:
如果需要在同一I2C总线上连接多个相同类型的器件,可以考虑使用I2C扩展器或者多路复用器等器件来进行拓展和管理。

网友L:
IIC地址一样就不行

网友M:
要设置不同的地址才可以

网友N:
一般的IIC芯片都是有相应的地址管脚

网友O:
把相应的地址管脚设置好,访问时就用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P:
可以使多个从设备共享一个地址,并且能够实现多个从设备之间的独立通信。

网友Q:
相同器件就说明从器件的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R:
2个一样的器件 能用同一个IIC总线?

网友S:
如果将两个相同地址的从设备连接到同一个I2C总线上,主控器无法区分它们,并且会出现冲突和通信错误等问题。

网友T:
在I2C通信中,每个从设备都应该具有一个唯一的从地址,以便主控器能够准确地寻址和访问每个设备。

网友U:
地址不一样 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V:
iic协议没有规定总线上device最大数目

网友W:
在同一I2C总线上同时挂载两个从地址相同的器件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主控器无法区分不同的从设备。

网友X:
是不是后面的把前面初始化参数覆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