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ADC,十大C语言滤波算法

楼主(2023-03-14):
一、限幅滤波法  1、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a.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b.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2、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3、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 A值根据实际调,Value有效值,new_Value当前采样值,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define A 10char Value;char filter(){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 获取采样值    if( abs(new_Value - Value) > A)           return Value;     // abs()取绝对值函数    return new_Value;} 二、中位值滤波法1、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2、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3、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define N 11char filter(){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 i, j, temp;    for(count = 0; count < N; count ++) //获取采样值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j = 0; j < (N-1); j++)    {        for(i = 0; i < (n-j); i++)        {            if(value_buf[i] > value_buf[i+1])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三、算术平均滤波法1、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2、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3、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define N 12char filter(){    int sum = 0;    for(count = 0; count < N; count++)    {        sum += get_ad();    }     return (char)(sum/N);} 四、递推平均滤波法  1、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 ~ 12;温度,N=1 ~ 4 2、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3、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 A值根据实际调,Value有效值,new_Value当前采样值,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楼主:
五、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1、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2、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3、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char filter(){    char count, i, 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 = 0;    for(count = 0; count < N; 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     for(j = 0; j < (N-1); j++)    {        for(i = 0; i < (N-j); i++)        {            if(Value_buf[i] > Value_buf[i+1])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 = 1; count < N-1; count ++)    {        sum += Value_buf[count];    }    return (char)(sum/(N-2));}
六、限幅平均滤波法

1、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2、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3、缺点:

比较浪费RAM
#define A 10#define N 12char value, i = 0;char value_buf[N];char filter(){    char new_value, sum = 0;    new_value = get_ad();    if(Abs(new_value - value) < A)          value_buf[i++] = new_value;    if(i==N)          i=0;    for(count = 0; count < N; count++)    {        sum += value_buf[count];    }    return (char)(sum/N);}
七、一阶滞后滤波法

1、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2、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3、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取a=0~100*/#define a 30char value;char filter(){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八、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1、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2、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3、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交易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 */#define N 12char code coe[N]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char code sum_coe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char filter(){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 = 0;    for(count = 0; count < N; 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    for(count = 0; count < N; count++)    {        sum += value_buf[count] * coe[count];    }     return (char)(sum/sum_coe);}
九、消抖滤波法

1、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或<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2、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3、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交易系统
#define N 12char filter(){    char count = 0,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value != new_value)    {        count++;        if(count >= N)             return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十、限幅消抖滤波法

1、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2、优点: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3、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define A 10#define N 12char value;char filter(){    char new_value, count = 0;    new_value = get_ad();    while(value != new_value)    {        if(Abs(value - new_value) < A)        {            count++;            if(count >= N)                 return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网友A:
滤波方法各有优劣,需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B:
还是重新排版吧 看不清楚啊 乱套了

网友C:
这十种算法都应该算是比较基础的算法了

网友D:
这是限幅滤波算法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网友E(点评):
大佬为什么加上限幅滤波小车就不动了。

网友F:
一般不复杂的话 感觉最常用的就是取平均值了

网友G(2023-04-13):
我们加入滤波算法的话 会不会降低采样的速度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加入滤波算法的话 会不会降低采样的速度呢

感觉如果不是非常复杂的话 就不会  毕竟每次采集都还是需要间隔的

网友I(2023-06-08):
引用 网友G:
我们加入滤波算法的话 会不会降低采样的速度呢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J:
最简单的滤波处理,有些不能叫算法吧。

网友K:
有些实用有些不实用,这种算法还是有点简单粗暴了。

网友L:
有些实际应用效果不佳,不能称之为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