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监测仪器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上电前的准备工作

楼主(2023-03-14):
工程监测仪器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上电前的准备工作

(1)工作模式选择
VTN 有 4 种工作模式, 设置方法见下表:

(2)激励方法设置
按照前述激励方法拨码开关各位定义,设置好振弦传感器的激励方法。推荐的方法为方法 5 或方法 3。即:拨码开关第 2 位第 4 位切换到 ON。或者拨码开关第 3 位第 4 位切换到 ON。
当 VTN 工作于上电自启工作模式时,为了避免频率的对振弦传感器发送激励信号影响传感器寿命,可根据测量频度需要修改 MEAS_INTE 的值(多久发送一次激励信号)。(注意:此参数仅在“上电自启”工作模式时有效)。
激励电压拨码开关 1 用于设置是否启用“慢速测量”方法,慢速测量可有效减少不同振弦传感器之间的相互干扰,但会使测量速度变慢。应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是否开启此功能。
(3)激励电压设置
按照前述激励电压拨码开关各位定义,设置好振弦传感器的激励电压。推荐的激励电压为 8V 左右,即:激励电压拨码开关第 3 位切换到 ON,其它位保持 OFF。
(4)输出电压设置
若使用了输出电源为其它设备或传感器供电,则应根据外接设备的适用电压范围设置拨码开关,若未使用输出电源,建议设置其输出电压为接近于输入电压 POW 的电压值。
(5)连接传感器
将所有传感器接入对应的端子(端子定义见前述“接口定义” )。

(6)连接电源并开机
为 VTN4XX 连接电源(注意电压范围为 DC8~24V),若工作模式为“上电启动模式” 则可观察到指示灯和数码管亮起,若工作模式为“手动开机模式” 或者“自动启动模式” 则需要长按【SWITCH】按键开机。被设置为自动定时启动工作模式的设备,需要至少一次手动开机方可生效。 电源负极 GND 必须与大地(地线)可靠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