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关于GPIO复用功能重映射,一个外设映射到多个IO

楼主(2023-03-14):
GPIO模块配置(二)【除N32G45x外其他系列】 https://bbs.21ic.com/icview-3276040-1-1.html

在测试GPIO复用功能时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个IO只能指定一个复用功能,这样可以避免一个IO同时做UART和SPI功能引脚。因为每个IO都有一个(GPIOx_AFL/GPIOx_AFH)寄存器知道复用功能。比如下面这个配置后PA9、PA10只能用作USART1功能。

void UART_GPIO_Config(USART_Module* USARTx)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if (USARTx == USART1)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 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 Tx--PA9  Rx--PA10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4_USART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但这时在想,如果其他IO也复用为USART1的引脚呢,比如PA4\PA5,PB6\PB7也同时配置为复用功能,并且都复用为USART1。

void UART_GPIO_Config(USART_Module* USARTx)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if (USARTx == USART1)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 RCC_APB2_PERIPH_GPIOA | 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 Tx--PA9  Rx--PA10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Hig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4_USART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Tx--PA4  Rx--PA5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1_USART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4_USART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Tx--PB6  Rx--PB7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0_USART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这个时候有趣的现象出现了,PA9、PA4、PB6 三个复用输出功能,同时复用到了USART1--Tx。
而PA10、PA5、PB7三个复用输入功能,只有一个(PA10)复用到了USART1--Rx。

根据目前测试现象猜测,针对N32G43x系列(拥有独立GPIOx_AFL/GPIOx_AFH寄存器的系列),外设引脚重映射:
如果作为输出功能,一个外设输出可以映射到多个IO;
如果作为输入功能,一个外设只能映射到一个IO(避免输入信号冲突)。

(如果有错误,欢迎指出共同讨论~)

网友A:
这种引脚复用,只能是考虑一下分时服用了

网友B:
如果出现了三个引脚复用到了一个串口上 会报错吗

网友C:
请问楼主可以同时在三个引脚上检测到相同的数据吗

网友D:
这个结论是楼主的推测  感觉也是不无道理 有官方的人员来给说法吗

网友E:
不知道针对其他的系列会不会这种现象出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针对其他的系列会不会这种现象出现呢

如果楼主的猜测分析是正确的话 那么我觉得其他芯片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G:
同一个IO肯定只能复用成一个功能外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可以同时在三个引脚上检测到相同的数据吗

是的,用逻辑分析仪在三个串口发送引脚检测到相同的波形

网友H:
复用功能的引出脚可以通过重映射,从不同的I/O管脚引出

网友I:
如何实现gpio口模式的配置?

网友J:
GPIO端口的复用功能怎么理解?

网友I:
如何使用N32G45x的端口重映射

网友K:
这个复用功能还支持很多端口的吗

网友L:
SPI1重映射怎样配置

网友M:
重映射功能之后,原来的引脚还能继续进行复用功能么

网友N:
当gpio端口,作为复用功能时,还能再使用它的初始功能吗

网友O(2023-05-07):
配置复用功能,gpio口不用配置了吗

网友P:
重映射就是可以把某些功能端口从缺省的端口分配到别的端口上,那样可以方便线路板布局

网友Q:
GPIO各模式如何用?

网友R:
看手册中说的很清楚

网友S:
使用部分重映射怎么操作

网友T:
不同复用功能的重映射功能怎么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