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简单好用的炜固电流检测器LC00L

楼主(2023-03-14):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简单的装置能够显示线路上有电流,这个时候LC00L就能完成这个要求。LC00L用于感应交流电流,输出信号直接驱动LED点亮。

LC00L 无需外接电源,成本低廉,安装简单,维护容易。
主要应用场合:  加热管监测,电机运转指示。
外形结构:  闭合式(需要拆卸主线才能穿线),开合式(无需拆卸主线就可以轻松安装,适合设备改造)
亮灯电流:  普通式,有电流亮灯,最小0.1a。 可调式,可以调节亮灯电流值。
穿线孔径; 8mm  12mm  20mm  24mm  35mm
电流等级:  30A  50A  100A  200A   300A
指示灯尺寸:  6mm   8mm   12mm  16mm  22mm
指示灯颜色:  红   绿
安装方式: 默认螺丝安装,可选配35DIN导轨安装

楼主:
和普通的指示灯不同,LC00L和检测对象是隔离的,无任何物理上的电路连接。普通的指示灯都是并联到检测电路中,非隔离。而LC00L是电流隔离型。因此LC00L具有良好的绝缘耐压,标准情况下耐压3000V。

楼主:
有五种型号: LC00,外接指示灯,防水。 ?LC01,可调型,外接指示灯。 ?LC00L,外接指示灯,立式可拔插头。LC00L-Y,一体式。LC00K,开合式,外接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