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语言运算符简介

楼主:
举个例子:

  1+2*3-10

  '1', '2', '3', '10'称为操作数,'+', '*', '-'称为运算符。

  上面的表达式先进行 * 运算,再进行 + 运算和 - 运算,这是因为运算符的优先级不同,* 的优先级高于 + 和 -,所以先进行 * 运算。

  进行 - 运算时,是7减10,而不是10减7,这是由运算符的结合性决定的,- 运算符的结合性是从左到右。

  运算符不仅具有不同的优先级,还有不同的结合性。在表达式中,各运算量参与运算的先后顺序不仅要遵守运算符优先级别的规定,还要受运算符结合性的制约,以便确定是自左向右进行运算还是自右向左进行运算。

  C语言的运算符可分为以下几类:

  完整的运算符及其优先级和结合性请猛击:C语言运算符的优先级

  表达式是由常量、变量、函数和运算符组合起来的式子。一个表达式有一个值及其类型, 它们等于计算表达式所得结果的值和类型。表达式求值按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规定的顺序进行。单个的常量、变量、函数可以看作是表达式的特例。

  注意:虽然C语言的运算符众多不容易记住,不过没关系,大多数情况下优先级和结核性一目了然,编程中也很少遇到复杂的表达式;笔者编程五年,从未有意识地去记忆优先级和结合性。

网友A(2023-03-14):
运算符号的优先级

网友B(2023-04-13):
这些所罗列的运算符 都能适用于单片机c语言吗

网友C:
我们在编写单片机程序的时候基本上用到的运算符种类都不多

网友D:
是的 有些运算符在我们常用的普通的单片机上还是要尽量少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 有些运算符在我们常用的普通的单片机上还是要尽量少用的

这是为什么呢 是根本使用不到 还是因为耗费资源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为什么呢 是根本使用不到 还是因为耗费资源啊

我觉得是单片机本身的资源承受不了 比如说除法  一把不会直接做除法

网友G:
这么多运算符 加上他们的优先级 那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H(2023-06-06):
能用到的运算符不多啊,能不用还是不用

网友I:
有些运算比较吃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