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字符型数据(字符)

楼主:
字符型数据就是字符。

  字符型数据的表示

  字符型数据是用单引号括起来的一个字符。例如:

  'a'、'b'、'='、'+'、'?'

  都是合法字符型数据。

  在C语言中,字符型数据有以下特点:

  字符型数据只能用单引号括起来,不能用双引号或其它括号。

  字符型数据只能是单个字符,不能是字符串。

  字符可以是字符集中任意字符。但数字被定义为字符型之后就不能参与数值运算。如'5'和5 是不同的。'5'是字符型数据,不能参与运算。

  转义字符

  转义字符是一种特殊的字符。转义字符以反斜线"\"开头,后跟一个或几个字符。转义字符具有特定的含义,不同于字符原有的意义,故称“转义”字符。例如,在前面各示例中printf函数的格式串中用到的“\n”就是一个转义字符,其意义是“回车换行”。转义字符主要用来表示那些用一般字符不便于表示的控制代码。

                                                                 常用的转义字符及其含义

楼主(2023-03-14):
广义地讲,C语言字符集中的任何一个字符均可用转义字符来表示。表中的\ddd和\xhh正是为此而提出的。ddd和hh分别为八进制和十六进制的ASCII代码。如\101表示字母"A" ,\102表示字母"B",\134表示反斜线,\XOA表示换行等。

  【例3-8】转义字符的使用。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int a,b,c;
    a=5; b=6; c=7;
    printf(" ab c\tde\rf\n");
    printf("hijk\tL\bM\n");
    return 0;
}

  字符变量

  字符变量的类型说明符是char。字符变量类型定义的格式和书写规则都与整型变量相同。例如:

  char a,b;

  字符变量在内存中的存储形式及使用方法

  每个字符变量被分配一个字节的内存空间,因此只能存放一个字符。字符值是以ASCII码的形式存放在变量的内存单元之中的。

  如x的十进制ASCII码是120,y的十进制ASCII码是121。对字符变量a、b赋予'x'和'y'值:

  a='x';

  b='y';

  实际上是在a、b两个单元内存放120和121的二进制代码:

  所以也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整型量。C语言允许对整型变量赋以字符值,也允许对字符变量赋以整型值。在输出时,允许把字符变量按整型量输出,也允许把整型量按字符量输出。

  整型量为二字节量,字符量为单字节量,当整型量按字符型量处理时,只有低八位字节参与处理。

  【例3-9】向字符变量赋以整数。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char a,b;
    a=120;
    b=121;
    printf("%c,%c\n",a,b);
    printf("%d,%d\n",a,b);
    return 0;
}

  本程序中定义a,b为字符型,但在赋值语句中赋以整型值。从结果看,a,b值的输出形式取决于printf函数格式串中的格式符,当格式符为"c"时,对应输出的变量值为字符,当格式符为"d"时,对应输出的变量值为整数。

楼主:
【例3-10】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include<stdio.h>
  • int main(void){
  •     char a,b;
  •     a='a';
  •     b='b';
  •     a=a-32;
  •     b=b-32;
  •     printf("%c,%c\n%d,%d\n",a,b,a,b);
  •     return 0;
  • }

  本例中,a,b被说明为字符变量并赋予字符值,C语言允许字符变量参与数值运算,即用字符的ASCII 码参与运算。由于大小写字母的ASCII 码相差32,因此运算后把小写字母换成大写字母。然后分别以整型和字符型输出。

  字符串

  字符串是由一对双引号括起的字符序列。例如: "CHINA" , “C program” , "$12.5" 等都是合法的字符串。字符串和字符不同,它们之间主要有以下区别:

  字符由单引号括起来,字符串由双引号括起来。

  字符只能是单个字符,字符串则可以含一个或多个字符。

  可以把一个字符型数据赋予一个字符变量,但不能把一个字符串赋予一个字符变量。在C语言中没有相应的字符串变量,也就是说不存在这样的关键字,将一个变量声明为字符串。但是可以用一个字符数组来存放一个字符串,这将在数组一章内予以介绍。

  字符占一个字节的内存空间。字符串占的内存字节数等于字符串中字节数加1。增加的一个字节中存放字符"\0" (ASCII码为0)。这是字符串结束的标志。

  例如,字符串 "C program" 在内存中所占的字节为:

网友A:
字符是c语言程序的最小单元

网友B(2023-04-14):
转义字符不经常用的话 也记不住

网友C:
对于字符型的数据 我们常用的都有哪些编码方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字符型的数据 我们常用的都有哪些编码方式呢

我们耳熟能详的编码方式那就是ascii编码方式了

网友E:
我们自己写发送数据的函数的时候  发送一个字节和发送字符串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自己写发送数据的函数的时候  发送一个字节和发送字符串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自己去看发送字符串的函数就知道 其实它里边就是在调用发送单个字符的函数

网友G:
当我们看到只有一个字符的字符串的时候经常会忽略后边自带的结束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