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ompiler does not support '-mcpu=cortex-m23'

楼主(2023-03-14):
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决一下“ARM Compiler does not support '-mcpu=cortex-m23'
芯片选用的GD32L233CCT6,使用的是官网的例程,编译的时候总是报错

网友A:
你编译器选的是V5还是V6?M23内核需要V6才支持

网友B:
版本太老了吧,换个最新版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器选的是V5还是V6?M23内核需要V6才支持

楼主肯定不知道啥是V5,V6,要不然也不会问这个问题。
总之版本旧了,换最新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