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45BL 单片机将数据写入不到FT245传送缓冲区是为什么?

楼主(2023-03-14):
最近开发FT245BL模块,这个芯片是就一个USB转FIFO的芯片,内部集成了USB通信协议。我一直希望 单片机的8个端口并行数据
传入到FT245传送缓冲区,同时读取TXE#标志位,判断是否为1。
     现在编写的代码一直无法实现,数据手册也研究了好多遍,始终找不到原因,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void FT245_Write_Data(uint8_t  Wr_data)//单片机写一个字节数据到FT245传送缓冲区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FT245_WR_PORT,FT245_TXE)==0)//如果TXE=0,则开始写入数据
{
GPIO_Write(FT245_WR_PORT,Wr_data);
WR_ON; WR_OFF;  systick_Dealy_us(50);//WR管脚由高到低,数据写入传送缓冲区
}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FT245_WR_PORT,FT245_TXE)==RESET);//等待TXE=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FT245_WR_PORT,FT245_TXE)==SET)
{
//LED灯闪烁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