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中批量修改原理图元件中文本的字体、大小和颜色

楼主(2023-03-14):
通过全局修改(Global edit)来进行(本文以电容封装为例),封装的修改也可以通过Tools下的Footprint  Manager来进行修改,本文使用全局修改
具体方法:选中元件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弹出如下页面
Object Specific选项卡下的Description后选择same,Symbol Reference后选择same,Current Footprint后也选择same,点击OK。Altium会高亮显示所有符电容,而其他的元件则是灰度显示,此时界面如下所示
此时在所有的电容中其实只选中了一个,还需点击Edit----Select-----All来选中其余的两个电容(当然也可以摁住Shift然后依次点击剩余的电容,不过当电容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很麻烦)
在进行以上的操作的过程中Altium左侧会弹出SCH Inspector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Object Specific下的Current Footprint选项中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封装,本文选择6-0805,然后Enter。

改变颜色方法: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按住shift或者ctrl+A选择多个目标--------》schlib inspector中改变属性即可。

楼主:
Text Editors–Colors(文本编辑器–颜色)是Altium Designer 18中“Preferences”对话框第五项功能的第三个页面,如下图所示。

Summary摘要
“首选项”对话框的“文本编辑器-颜色”页面提供了与文本颜色有关的控件和信息。
Options/Controls选项/控件
对话框的右侧区域会根据您在左侧区域中选择的设置而变化。此外,单击“示例”区域中的元素时,左侧区域会自动显示所选元素的设置。这些功能使您可以轻松查看颜色设置的效果。
Editor Colors Settings编辑器颜色设置
Color SpeedSetting-使用下拉列表选择所需的颜色设置。选择包括:
Custom自定义
如果选择了自定义,则可以使用对话框下部的控件手动设置颜色设置。
Default默认
Classic经典
Ocean海洋
Twilight暮
Visual Studio视觉工作室
Altium   Altium
Element-这是文本中存在的所有元素的列表。每个元素都有一个默认设置,该默认设置在对话框的下部区域可用。
如果选中了默认设置,则默认颜色将显示在关联的下拉列表以及“示例”区域中。
Foreground Color前景色
Use default color-选中此框可使用默认前景色。使用下拉列表为所选元素选择系统定义的前景色。
Background Color背景颜色
Use default color-选中此框可使用默认背景颜色。使用下拉列表为所选元素选择系统定义的背景色。
Text attributes-选中所需的框以定义文本的属性。选择包括:
Bold黑体
Italic斜体
Underline强调
Additional Controls附加控制
Load Colors-单击以打开“Load Color Scheme”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从外部来源加载颜色设置(*.clr文件)。
Save Colors-单击以打开“Save Color Scheme As”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将颜色设置另存为*.clr文件。
Configure Language-单击以打开“Language Setup”对话框,从中可以管理与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的文档相关联的语言列表。
Edit Current Language Syntax-单击以打开“Syntax Editor”对话框,从中可以编辑当前语言的语法。

赞一个

网友A:
赞一个

网友B: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赞一个

网友C: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D: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赞一个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赞一个

网友F: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