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国产芯片测试系列AT-01

楼主(2023-03-14):
我最近有一个测试项目,采用国内产的同类MCU替换STM的。测试包括以下内容:开发平台的兼容性和易用性,最好原来用什么还是什么;性能替换的结果如何;可用性和适用性;对比之间的优劣。
开发板采用自己设计5X5cm小板的,稍作修改可以适应目前一能找到的兼容(替换型)MCU,所有IO口都扇出在两边的插针上;可以同时连接4线串口小LCD屏幕,驱显简单相应速度快,直接看结果(串口输出看也可以);一个16位的支持FSMC并口TFT LCD测试最终驱显效果,手头最小的1.5寸——128x128点数,最大3.2寸——320x480点数;更大的多数用RGB驱显方式,此PCB不支持。
测试从最原始的方法
1.从MBED开始,这个最简单,他的所有设置非常简单,容易,测试证明自制的PCB没有问题,所有IO均正常,驱显串口和16位并口LCD都正常。
2.用STM32F103VET6的工程毫无问题,一次通过。
3.用官网下载的BSP2.1.4不正常,按照以前的方案,先检查system中的设置,重点是时钟,结果发现用自带的system_Clock_config()函数系统无响应,焊上晶振后也没有反应,换成 system_core_clock_update()就一切正常了,就像STM有些工程一样。
之后就一切顺理走下来了。这是初步体验。
在驱显正常后(改源工程或STM工程),在进行功能测试。
由于其他事宜,测试时间不定,分别发表在不同的栏目里。
目前已经申请到一些公司的样片在逐步进行中。PCB见下图,板子现在是直接焊接AT或STM的芯片的。

网友A:
看电路板 很像是最小系统板啊 没有那么多外设的样子

网友B:
Mbed是一个平台和操作系统,用于基于32-bit ARM Cortex-M微控制器的连接互联网的设备,这些设备也叫做物联网设备

网友C:
这两个函数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 是兼容性的问题吗

网友D:
看着板子的密度有些大啊 裸板会不会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E:
这两个的引脚是完全能够兼容的吗

网友F:
感觉电路板看起来很单薄 而且四个定位孔感觉并不实用

网友G:
这个单片机可以替换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