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开发板RD8x3x体验]---使用易码魔盒进行LED D2闪烁

楼主(2023-03-14):
新手学习先从点灯开始。https://bbs.21ic.com/icview-3266832-1-1.html,这个帖子里的点灯是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第一次熟悉新定义,我还是采用易码魔盒吧,看介绍魔盒可以进行IC资源图形化配置,应该简单一些。
1、首先确定点哪个LED灯,新定义开发板RD8x3x提供的原理图,板上MCU型号是RD8T36P48 ,准备点亮D2连接在GPIO P01,34脚。

2、易码魔盒中新建工程,配置P01 强推挽输出,生成工程代码
在SC_Init.c文件中对P01进行了配置
void SC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GPIO0, GPIO_PIN_1,GPIO_MODE_OUT_PP);  //P01 强推挽输出
}

3、打开魔盒-帮助-BSP包使用手册,找到”GPIO固件库函数列表”, 查看“GPIO 固件库函数详解”查看每个函数的定义
使用WriteHigh和WriteLow函数 闪烁D2

4、加入工程代码

最后,编译,下载到RD8x3x的板子上,至此,D2灯已经闪烁。

工程源码: LED

网友A:
易码魔盒 工程配置的优势

网友B:
易码魔盒实例在哪个目录

网友C:
易码魔盒是一个全面的软件平台

网友D:
如何把易码魔盒的固件库更新

网友E:
易码魔盒不能跟keil连接吗?

网友F:
请问一下易码魔盒可以生成简单的工程框架吗

网友G:
自动创建单片机工程及初始化代码的工具

网友C:
易码魔盒是一种图形工具,通过分步过程可以非常轻松地配置单片机

网友H:
“易码魔盒”还集成了IOT开发控件,让不熟悉IOT开发的工程师也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IOT的联网功能。

网友I:
易码魔盒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吗  或者是说得用破 解 的版本呢

网友J:
易码魔盒是深圳赛元微电子推出的MCU软件开发平台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易码魔盒是深圳赛元微电子推出的MCU软件开发平台吗?

是的,这工具采用图形化开发环境,流程图编程方式,提供标准程序框架,让MCU开发者无需研读产品规格书就可以完成赛元MCU的开发

网友L:
这工具功能强大啊  感觉都要赶上st的cube了

网友M:
如何彻底卸载易码魔盒

网友N:
如何用易码魔盒设置 FLASH读写配置

网友O:
易码魔盒如何设置外部高速时钟频率

网友P:
适用于新定义的所有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