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C51 优化等级

楼主(2023-03-14):
keil优化等级说明 keil code optimization

其中

0级(Constan folding)的优化包括:

a、常数折叠:只要有可能,编译器就执行将表达式化为常数数字的计算,其中包括运行地址的计算。

b、 简单访问优化:对8051系统的内部数据和位地址进行访问优化。

c、 跳转优化:编译器总是将跳转延至最终目标上,因此跳转到跳转之间的命令被删除。

特点:最少的优化,可以最大程度上配合产生代码调试信息,可以在任何代码行打断点,特别是死代码处。

1级(Dead code elimination)的优化包括:

a、 死码消除:无用的代码段被消除。

b、 跳转否决:根据一个测试回溯,条件跳转被仔细检查,以决定是否能够简化或删除。

特点:有限的优化,去除无用的inline和无用的static函数、死代码消除等,在影响到调试信息的地方均不进行优化。在适当的代码体积和充分的调试之间平衡,代码编写阶段最常用的优化等级。

2级(Data overlaying)的优化包括:

a、数据覆盖:适于静态覆盖的数据和位段被鉴别并标记出来。连接定位器BL51通过对全局数据流的分析,选择可静态覆盖的段。

特点:高度优化,调试信息不友好,有可能会修改代码和函数调用执行流程,自动对函数进行内联等。

3级(Peephole optimization)的优化包括:

a、“窥孔”优化:将冗余的MOV命令去掉,包括不必要的从存储器装入对象及装入常数的操作。另外如果能节省存储空间或者程序执行时间,复杂操作将由简单操作所代替。

特点:最大程度优化,产生极少量的调试信息。会进行更多代码优化,例如循环展开,更激进的函数内联等。

另外,可以通过单独设置 --loop_optimization_level=option 来控制循环展开的优化等级。

4级(Register variables)的优化包括:

a、寄存器变量:使自动变量和函数参数尽可能位于工作寄存器中,只要有可能,将不为这些变量保留数据存储器空间。

b、扩展访问优化:来自IDATA、XDATA、PDATA和CODE区域的变量直接包含在操作之中,因此大多数时候没有必要将其装入中间寄存器。

c、局部公共子式消除:如果表达式中有一个重复执行的计算,第一次计算的结果被保存,只要有可能,将被用作后续的计算,因此可从代码中消除繁杂的计算。

d、CASE/SWITCH语句优化:将CASE/SWITCH语句作为跳转表或跳转串优化。

5级(Common subexpression elimination)的优化包括:

a、全局公共子式消除:只要有可能,函数内部相同的子表达式只计算一次。中间结果存入一个寄存器以代替新的计算。

b、简单循环优化:以常量占据一段内存的循环再运行时被优化。

6级(Loop rotation)的优化包括:

a、回路循环:如果程序代码能更快更有效地执行,程序回路将进行循环。

7级(Extended Index Access optimizing)的优化包括:

a、扩展入口优化:在适合时对寄存器变量使用DPTR数据指针,指针和数组访问被优化以减小程序代码和提高执行速度。

8级(Reuse Common Entry Code)的优化包括:

a、公共尾部合并:对同一个函数有多处调用时,一些设置代码可被重复使用,从而减小程序代码长度

9级(Common Block Subroutines)的优化包括:

a、公共子程序块:检测重复使用的指令序列,并将它们转换为子程序。C51甚至会重新安排代码以获得更多的重复使用指令序列。

网友A:
如果我们不更改配置的话  默认是使用的哪个优化等级呢

网友B:
我没看太明白  哪个优化登记更高啊

网友C:
看了一下这些优化等级  各个级别之间好像并不存在递进的关系

网友D:
有些用语很专业 看不太懂  我们如何确定使用哪个等级进行优化呢

网友E:
请问跳转到跳转之间的命令都有哪些呢

网友F:
请问编译器如何能判定这样执行程序代码能更快更有效地执行呢?

网友G:
一般情况缺省编译优化设置被设定为8级优化,实际最高可设定为9级优化

网友H(2023-05-05):
keil C51语言编程如何缩减编译代码长度

网友I:
Keil C51是一种针对51系列单片机的集成开发环境,优化等级主要是指编译器在编译代码时所使用的优化策略和级别。

楼主:
在选择优化等级时,需要综合考虑代码执行效率和开发效率之间的平衡。

网友J:
在Keil C51中,有多个不同的编译选项可以控制编译器的优化等级

网友K:
如何配置优化等级

网友K:
keil优化的问题,设置断点的程序段被keil优化掉了

网友L:
可以参考你当前所使用的版本的C51编译器手册。

网友M:
--o0:关闭所有优化选项。
--o1:启用基本的优化策略,包括删除未使用的变量和函数、移除冗余代码等。
--o2:启用更多的优化策略,包括循环展开、函数内联、常量传递等。
--o3:启用最高级别的优化策略,包括全局寄存器分配、禁用函数调用栈等。

网友N: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优化等级,以平衡代码的执行效率和编译时间

网友O:
优化级别越高,出问题的可能性越大。Keil并不完美,有些优化方式存在bug

网友P:
详见keil优化级别说明

网友Q:
怎么优化 keil c51 代码

网友R:
keil优化等级对nop的影响会使程序运行缓慢。

网友S:
使用更高级别的优化等级可能会导致编译时间增加

网友T:
有些优化也并不是编程者所需的目的,会导致程序流程与编程预期不符。

网友U:
c语言的编译器有优化选项,keil好象有九级,可设置,你那段代码可能被优化了

网友V:
一般7级左右就够了。

网友:
keil优化等级对nop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J:
可能会影响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W:
优化等级0(--O0):没有任何优化,生成的代码与源代码相同,编译速度最快。

优化等级1(--O1):对代码进行基本的优化,包括减少冗余代码、简化表达式等,编译时间略长。

优化等级2(--O2):对代码进行更深层次的优化,包括循环展开、函数内联等,编译时间比等级1更长。

优化等级3(--O3):对代码进行最高级别的优化,包括寄存器变量、指令调度等,编译时间最长。

网友X(2024-05-10):
How can the compiler determine that the executing program code will execute faster and more efficiently?

网友Y:
不敢随笔优化,担心引出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Z:
有关当前版本,请参考 c51编译器手册。

网友AA:
Keil C51还有优化等级?

网友AB:
跳跃和跳跃之间的指令是什么

网友AC:
通常,默认的编译优化设置设置为级别8优化,实际的最大值可以设置为级别9优化

网友AD:
C51编程语言如何减少编译代码的长度

网友AE:
一些优化也不是程序员想要的,导致程序流不符合编程期望。

网友AF:
C 编译器有优化选项,keil 似乎有九层,可以设置,你的代码可以优化

网友AG:
有空间别开优化 优化记得用const保护那些重要的变量

网友AH:
优化的具体实现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I:
Keil C51优化等级,建议使用"高级优化",有助于加快代码运行速度、减少内存占用。代码紧凑且高效,适用于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AJ:
Keil 最佳化问题,设置断点的程序段是由 keil 优化的

网友AK:
优化级别越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keil 并不完美,而且有些优化存在缺陷

网友AL:
内核优化级别对 nop 的影响会使程序运行缓慢。

网友AM(2024-07-06):
龙骨优化水平对 NOP 的影响

网友AN(2024-09-15):
通常,默认的编译优化设置被设置为8级优化,但是实际的最大值可以被设置为9级优化

网友AO:
keil优化级别对nop的影响会降低程序的速度。,

网友AP:
优化等级是必须的嘛?

网友AQ:
对于当前版本,请参考c51编译器手册。,

网友AR:
一般默认编译优化设置为8级优化,实际最大值可以设置为9级优化,

网友AS:
有空间就不要优化。记得在优化时使用const来保护那些重要的变量。

网友AT(2024-11-03):
内核优化级别对nop的影响会使程序变慢。,

网友AU:
一般默认编译优化设置为8级优化,但实际最大可以设置为9级优化,

网友AB(2025-01-02):
有些优化不是程序员所需要的,会导致程序流与编程预期不一致。

网友AK:
C语言编译器有优化选项。凯尔好像有九级。你可以设置它,你的代码可能已经被优化了。

网友AV(2025-02-01):
编译器如何确定以这种方式执行程序代码可以更快更高效地执行?

网友AW:
编译器如何确定这样执行程序代码可以执行得更快更高效?,

网友AX:
Keil C51优化等级简述:优化等级用于调整编译器性能与代码大小之间的平衡,级别越高,生成的代码越紧凑、执行效率越高。使用时,建议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适当级别,如追求执行速度选高级别,注重代码大小选较低级别。优化策略包括循环优化、函数内联等。

网友AY:
常见的跳转命令有:goto、jump、redirect等。它们用于在不同位置间快速移动,优化程序流程。

网友AL(2025-03-03):
根据需求和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优化等级是关键,既保证代码运行流畅,又不过度增加编译时间

网友AC:
在Keil软件中,针对C51编译,有多种编译选项可调整优化级别,用于提升代码运行效率

网友AW:
使用更高优化级别可能会让编译过程变得更慢,因为需要更细致地进行代码优化处理。

网友AF:
选择合适的优化级别能提升代码运行效率。建议根据实际项目需求调整优化设置。

网友AM(2025-04-16):
优化可能偏离初衷,导致程序行为与预期不一致。

网友AV:
写代码时,谨慎修改,以防出现意外问题。

网友AO:
默认优化8级,最高可达9级,优化程度越高,编译后代码执行越快,但编译时间可能更长。

网友AX:
常用的跳转指令有:条件跳转、无条件跳转、子程序调用和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