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劝君慎用KEILC51 优化

楼主(2023-03-15):
有时程序才4K多一点,或者8K多一点,32K多一点,64K多一点,总会想方设法去优化压缩代
码,以便放到更低成本的芯片中去,可是这时问题可能就出现了!

KEILC51九级优化可以将程序中相同的代码段归为一段,从而大幅度缩减程序代码。
可是这一级优化却是没有保障的,优化后,经常会产生各种错误,特别是常量代码段被搞到
乱七八糟,一些隐形的bug也从此悄悄伏下,如中断错误,待到你发现有问题还模不清头
脑!假如你是在准备生产时才将C51编译提高到9级优化,可能就要完蛋了,因为平时调试的
结果可能和生产产品的结果大不相同!

网友A:
我的观念恰恰和你相反,编译中要尽量使用9级size优化,因为这个优化中如果出现程序异常,那就是说,我的程序存在不规范的地方,需要排除。目前所有的产品程序,都是使用了9级size优化,截止到现在,所有程序中的bug都与编译器无关,都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B:
Keil优化及如何设置某段代码不优化

网友C:
怎么优化 keil c51 代码

网友D:
1、针对某个文件 (1) 右键->Option for File XXXX (2) 切换到【C51】选项卡 default表示与工程设置一致 2、针对某段代码(局部优化)pragma OPTIMIZE(x) x就是你希望的优化级别

网友E:
“Keil C51”下如何让编译器优先使用片内“RAM”?

网友F:
如何配置KEILC51优化等级

网友G:
keil C51语言编程如何缩减编译代码长度

网友H:
怎么让keil MDK 不把把宏定义给优化掉了

网友I:
keil优化等级对nop的影响会使程序运行缓慢。

网友F:
keil优化级别对nop的影响会使程序运行缓慢。

网友J:
程序一点都不用修改,将Keil C51的编译优化选择设置为0(不优化)就可以了。

网友K:
KEIL是否有内置的输出编译后程序大小的宏定义

网友L:
不同的优化设置,会产生不同的编译结果。

网友M:
keil c51优化等级介绍 一般用优化等级8,其它的别用,容易出事。

网友N:
般情况缺省编译优化设置被设定为8级优化

网友O:
为什么用Keil C51编译的时候电脑会很卡?

网友P:
如何优化keil c51代码

网友Q:
一直用KEIL,也没太关注具体的编译原理。

网友R:
平常用就到8,那是不是到9需要别的调整啊,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