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IC总线最多可以挂多少个设备?

楼主(2023-03-15):
IIC(Inter-Integrated Circuit)其实是IIC Bus简称,所以中文应该叫集成电路总线,它是一种串行通信总线,使用多主从架构,由飞利浦公司在1980年代为了让主板、嵌入式系统或手机用以连接低速周边设备而发展。IIC总线最多可以挂多少个设备由IIC地址决定,8位地址,减去1位广播地址,是7位地址,2^7=128,但是地址0x00不用,那就是127个地址, 所以理论上可以挂127个从器件。
但是IIC协议没有规定总线上device最大数目,但是规定了总线电容不能超过400pF。
管脚都是有输入电容的,PCB上也会有寄生电容,所以会有一个限制。实际设计中经验值大概是不超过8个器件。总线之所以规定电容大小是因为,IIC的OD要求外部有电阻上拉,电阻和总线电容产生了一个RC延时效应,电容越大信号的边沿就越缓,有可能带来信号质量风险。传输速度越快,信号的窗口就越小,上升沿下降沿时间要求更短更陡峭,所以RC乘积必须更小。所以结论就是IIC总线挂载设备一般在8个以下

网友A:
上拉电阻越大波形越陡吗

网友B:
总线上可以接多个从设备,从设备的地址必须不同

网友C:
理想情况下,可以 达 128 个 当然

网友D:
总线上的电容不可以超过 400pF。

网友E:
I2C总线的最大长度是:小于200mm~300mm,跟传输速度、布线等有关系,延长距离可以用I2C中继器芯片

网友F:
标准的I2C地址是7个地址位,所以只能支持128个slave操作。

网友G:
一个I2C理论上最多可挂载127个设备,但除去保留地址,最多可挂载112个设备。

网友H:
一条I2C总线上挂载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同一型号传感器

网友I:
这个设备数量主要还是和 IIC总线的驱动能力有关

网友J:
IIC总线最多可以挂多少个设备由IIC地址决定,8位地址,减去1位广播地址,是7位地址,2^7=128,但是地址0x00不用,那就是127个地址, 所以理论上可以挂127个

网友K:
一个地址字节由7个地址位(可以挂128个设备)和1个指示位组成(7位寻址模式)。

网友L:
至多能连多少个节点设备呢?

网友M:
7位下一根总线可以挂接2^7

网友N:
7位I2C总线可以挂接127个不同地址的I2C设备

网友O:
RS485总线 能挂接多少个设备?

网友:
理论上可以挂127个从器件。

网友P:
IIC总线最多可以挂多少个设备由IIC地址决定,8位地址0x00不用,那就是127个地址,所以理论上可以挂127个从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