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LC的自动烧录需要授权吗?

楼主(2023-03-14):
使用 TPG100016-G3 我们现在要实现自动烧录,需要使用DLL/Command Line的方式去控制烧录器,目前是通过GUI的方式手动控制烧录器烧录是没有问题的,使用Command Line的方式没有任何的反应,也没有报错,不知道是不是使用Command Line的方式还需要授权才行?

网友A(2023-08-18):
应该是需要授权的吧

网友B:
PLC的自动烧录通常需要授权。

网友C:
网上找到的,由于PLC的烧录功能直接涉及到对设备的控制和操作,为了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通常需要进行授权。授权可以是通过加密狗、授权码等方式进行,以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进行烧录操作

网友D:
授权的大概,我觉得PLC就比较死板,哈哈

网友E:
好像现在有模拟PLC的了,应该可以免授权下载烧录吧

网友F:
就不明白,PLC现在多老了,还用它干啥

网友G:
你先试试网上说的烧录方式呗,如果需要授权应该会提示吧

网友H:
一般都是带授权的,授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PLC的知识产权和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对系统进行非法操作。同时,授权也可以确保PLC的固件和程序的完整性,防止恶意篡改或非法复制

网友I:
你找原厂呗,咨询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J:
话说,PLC不也是二进制烧录啥的吗,那种授权咋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