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CM20689的驱动

楼主(2023-03-14):
(无正文)

楼主:
先占个坑看看,网上关于ICM20689的资源太少,写了一个ICM20689的驱动,用的官方的DMP,找个时间更新一下。

楼主:
为了PID调试还得写一个卡尔曼滤波和四元数结算,有时间一起更新

网友A(2024-02-05):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B: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C: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D: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E: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F: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G: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H: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I: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