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问一下相同配置的M0与M3哪个更好用?

楼主(2023-03-14):
ARM Cotex- M0与ARM Cotex- M3系列的我看都有,不知道这两个内核之间哪个更优秀?

网友A:
都可以的。按编号大小算,我猜M3可能更好。

网友A:
M0是抢8位机市场的。

网友B:
M0比M3少好多指令,M0只有56条指令,其中50条是16位的,因此好多M3一条指令就能完成的功能M0需要多条指令

网友C:
M3的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是分开的,可以同时取指和取操作数,而M0取指和取操作数是同一条总线M0相对于M3的优点是更小,所以价格便宜

网友D:
M0相对于M3的优点是更小,所以价格便宜

网友E:
M0的性能对大多数MCU的应用场合已经足够了

网友F:
出M3内核单片机的厂商都出M0内核单片机了。
而很多后来做Cortex-M单片机的厂商都只做M0和M4,跳过M3不做。

网友G:
M0和M3用起来没啥区别,如果是学习的话,随便哪个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