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变流器PCS拓扑与开关频率疑问

楼主(2023-03-14):
请问模块化PCS,三相,电路拓扑用I字型多还是T字型多呢?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开关频率用多少合适呢?

网友A:
一字型的多,主要是NPC的,ANPC的也有,以后可能会成为主流

1,选择什么拓扑主要是要考虑器件和母线电压的配合问题,当然还有控制算法的问题,但是这个是次要的(我的理解)
2,选择什么要的开关频率,在同样的控制算法下,同样的器件开关频率越高损耗越大,但是高开关频率会给输出的交流滤波器的设计减小压力,所有这是个结构,体积,成本,。。。多方面综合的问题

收到,谢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