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8257 LCD屏调试

楼主(2023-03-15):
ac8257 ATC已经修改成静态**包含LCD的参数信息,所以直接根据LCD参数制作**.mrf文件即可,直接替换**即可正常显示。过程如下:
1、下载TI的DSI Tuner 2.0工具,用来生成MIPI转LVDS芯片 sn65dsi83的寄存器参数
如下:
配置好之后,点击上图中圆圈,选择Generate CSR List, 生成如下图:
将生成的寄存器参数填写到MRFToolv1.1.6/panel_info.txt文件中,如下:
[Lvds_Init_S]
{09, 00}
{0A, 03}
{0B, 10}
{0D, 00}
{10, 26}
{11, 00}
{12, 1f}
{13, 00}
{18, 78}
{19, 00}
{1A, 03}
{1B, 00}
{20, 00}
{21, 04}
{22, 00}
{23, 00}
{24, 00}
{25, 00}
{26, 00}
{27, 00}
{28, 21}
{29, 00}
{2A, 00}
{2B, 00}
{2C, 14}
{2D, 00}
{2E, 00}
{2F, 00}
{30, 03}
{31, 00}
{32, 00}
{33, 00}
{34, a0}
{35, 00}
{36, 00}
{37, 00}
{38, 00}
{39, 00}
{3A, 00}
{3B, 00}
{3C, 00}
{3D, 00}
{3E, 00}
{0D, 01}
{FC, 0A}
{09, 01}
{FF, 00}
[Lvds_Init_E]
2、添加静态**图片
注意:这里使用的MRF Creat Toolv1.3版本,别使用V1.6版本,V1.6版本打出来的**.mrf有问题,无法显示和启动系统,而配置参数是一样的
制作一张1024x600的bmp开机**图片,放到以下目录中:
修改MRFToolv1.1.6/default.rc文件,内容如下:

[resource]
;ID  Image type   resouce type   xpos    ypos    filename                         width   height
0    **        BitmapARGB8888    0     0       Res\**\**_1024x600_8257.bmp
[/resource]

3、添加LCD屏参数
打开MRFCreator.exe文件,如下图配置:
LCD手册的参数:
MRF Creat工具配置:
配置好之后,点击"Creat MRF file"按钮,生成**.mrf文件
4、下载验证
4.1、直接导入flashtool工具下载
如果直接使用flashtool工具下载,因为没经过系统打包时签名,所以我们需要将proloader文件从原来的
preloader_ac8257_demo.bin文件替换成preloader_ac8257_demo_SBOOT_DIS.bin文件,而**分区的文件直接替换成我们上面生成的**.mrf文件即可。否则系统没法启动。如下:
如同上直接将**分区的**.mrf路径指定到文件即可,这里注意,**.mrf文件大于8M,需要将分区表大小调整到9M,如下:

否则加载不进去,提示错误。

4.2)放到源码中编译,加入签名校验证
将MRF Creat1.6生成的**.mrf文件拷贝到
vendor/mediatek/proprietary/bootable/bootloader/lk/dev/**/mrf 目录下并重命名成 1024x600_demo.mrf 如下:
修改编译拷贝文件:
vendor/mediatek/proprietary/bootable/bootloader/lk/dev/**/rules.mk 如下:
5、修改android系统的LCD显示的density大小
从原来的320修改成240,如下:
完成后全系统编译,OK之后下载测试即可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jinron10」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inron10/article/details/109093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