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什么要做SMT手工贴片加工?

楼主(2023-03-15):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为什么要做SMT手工贴片加工?SMT手工贴片加工流程。
  为什么要做SMT手工贴片加工?
  在电路板的贴片过程中,有一些例如开关、按钮、连接器等无法采用自动化贴片机安装的元件,需要工程师进行手工贴片,然后进行回流焊。
  SMT手工贴片加工流程
  1.清洁并固定PCB
  在对PCB板进行贴片处理的时候,要首先对PCB进行简单的检查,确保其表面清洁,是否有杂质。如果发现PCB上粘有油性手印或者氧化物之类的要用干净的无纺布进行清洁,使其不用影响后序的上锡焊接工作。在进行SMT手工贴片时,如果设备条件允许,可以使用焊台等工具将PCB板固定方便焊接。不过一般焊接工作直接用手固定即可,但是需要注意不能用手指直接接触PCB上的焊盘。
  2.固定所需元件
  固定所需的贴片元件是SMT手工贴片中最重要的一步。根据贴片元件不同的管脚数目,可以将固定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即单脚固定和多脚固定。对于管脚数目五个以下的贴片元件一般采用单脚固定,更多管脚的元件通常采用多脚固定。
  3.焊接管脚
  将元件大致固定好之后,就可以对剩下的管脚进行焊接。对于管脚相对较少的元件,可以选择单手持焊锡,另一只手持烙铁,依次对点焊接即可。如果管脚多切分布密集,可以使用拖焊的手法,但要注意必须确保所有的管脚都与焊盘连接完好,不能虚焊。
  4.清理焊锡
  在上一个步骤中如果不小心融化了过多的焊锡,就容易造成PCB短路,为了处理多余的焊锡,可以使用吸锡带吸除多余的焊锡。
  5.清洗焊接点
  在完成焊接和清理焊锡的工作后,贴片元件就基本焊接完成了。但是在焊接过程中使用的松香和吸锡带会让元件管脚周围残留一些松香,这些残留物不会对PCB的正常使用产生太大影响,但是可能会对检查维护带来不便,而且也不够美观。一般可以采用专业的洗板水进行清洁,如果没有采用酒精代替也可以,清洗工具可以使用棉签或者用镊子夹着无纺布擦拭。完成对电路板的清洁后,SMT手工贴片就算是完成了。
  关于为什么要做SMT手工贴片加工?SMT手工贴片加工流程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